这个凸轮怎么设计

楼主(2013-01-16):
各位老师帮小弟一下这个凸轮怎么设计,这个凸轮是圆柱摆动凸轮,这个凸轮用4轴立式加工中心的,问题就出来了,在上升段会出现干涉,滚子过不去,小弟求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这个是我设计的模型图片

网友:
关键看你的建模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2016-04-30):
因为是空间曲线,滚子不能是圆柱形的,必须要用鼓形,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空间曲线,滚子不能是圆柱形的,必须要用鼓形,分析就知道了

是加工精度的问题吧,滚子用鼓形的,就算能够通过,但是运动特性已经和设计值不一样了吧。
欢迎讨论!

网友:
LZ最后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早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lz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