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BLK格式是什么软件画成的

楼主(2013-01-16):
SLDBLK格式是什么软件画成的,求帮助

网友A:
SW 块 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块 格式

请问,怎么打开呢?谢谢啦

网友B:
用solidworks打开就可以了,最好用最新版的,不然低版本solidworks打不开高版本的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打开就可以了,最好用最新版的,不然低版本solidworks打不开高版本的solidworks

谢啦!看来我08版的out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