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件的折弯顺序

楼主(2013-01-16):
如图钣金件,1米长,高度方向是100mm,折弯有没有问题,用什么样的折弯刀? 折弯是从中间开始折还是从一头开始折?

网友:
折弯没问题,不用特殊刀,从中间到两头。现在主要是看两头折弯进来的是不是未闭合端比闭合端长,长的话有干涉,要在折刀上做避空。

网友A:
先中间,后两边,折弯机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中间,后两边,折弯机加工就可以了

如果量大,不妨做台冷轧成型机,需要多长就多长

网友B:
先折中间四道,再折两头,最后折余下两道,不用特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折中间四道,再折两头,最后折余下两道,不用特殊刀。

一个刀能完成吗,用什么弯刀啊

网友(2013-10-19):
学习了,先中间后两边。

网友(2014-03-06):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不妨做台冷轧成型机,需要多长就多长

这种用弹簧机来做比冷轧成型机效率高吧。
与朋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