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如下几个设备,请教

楼主(2013-01-16):
大家好:我想买一台8140万能工具铣、两台普通铣床、一台C16车床、一台简易的平面磨、一台线切割,主要是加工铝件,最大500*400的件,大家能帮我看看那机床比较好,铣床高低搭配.普通铣床用什么比较好。这些设配总共需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没买过,不知道

网友:
平面磨和车床你可以找我,我是桂北机器平面磨的业务员,还有8140万能工具铣我可以介绍我的朋友,武汉机床厂的业务员给你,可以给你省钱。我的QQ是915258130,空间有平面磨的参数和照片

网友:
  这还要看在什么地方吧,就上海来说:线切割型号应该需要DK7745,行程是450*550的,要是做铝多的话可以考虑加个割铝装置,导轮和钼丝损耗会少很多,同型号产地不一样差价比较大。
  普通铣床是炮塔铣床吗?一般小的4号铣床好点的的大概3万左右吧,小的精密手摇磨床618大概3万出头,但是行程没你说的那么大,普通的2万的也有。c16应该说的就是现在的6132车床吧,广州机床厂算是还可以的,估计得4万不到,沈阳的3万多,大连的2万多,这得根据你做的东西来。哈哈

网友:
不同厂家的价格差异会很大的,看你想要什么价位的,然后选什么牌子的。或先选你中意的厂家。

网友:
二手设备比较便宜些,挑好成色的。

网友:
   玩的挺大的

网友:
你可以来电咨询13235765555,年终我们有优惠

网友:
如需要各种测量工具,尺类 扳手类,仪器类 可联系我 QQ:1481794172

网友:
线切割型号应该需要DK7745,行程是450*550的,带锥度那种,要是做铝多的话可以考虑加个割铝装置,导轮和钼丝损耗会少很多,同型号产地不一样差价比较大。线切割电控要做得好这样切割的时候速度快,精度高不容易断丝!
炮塔铣床那就是简易的钻铣床,动力小,强度低,做点小零件而已。这种机床大约2-3.5万。
有条件的最好买一个北京机床厂的52,或53铣床,这样一些大的零件好加工。价格8-10万
车床差不多就是3万左右 沈阳的大连的云南的宝鸡济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