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大家伙是什么

楼主(2013-01-16):
后面那家伙是干什么的。
还有,有一次也是在高速上,看到一个圆柱形的,长度和粗细和一级火箭或洲际导弹差不多,颜色和这一样。但绝对不是导弹或火箭,因为运输的也是这样的卡车。那个家伙比这个要长。求解,这两都是什么东西

网友:
热处理用的?或是做电磁大炮

网友A:
八十年代农村地下挖出的管也长这样’估计有防爆功能

网友B:
我觉得是地下埋管的时候,螺旋进动用的,这样只需要开一个进管口,不用把地面都挖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地下埋管的时候,螺旋进动用的,这样只需要开一个进管口,不用把地面都挖开

这东西的直径应该有4、5米吧,埋什么管子要这么粗的管来开口

网友(点评):
忘了说,我村子挖出来的直径只是半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十年代农村地下挖出的管也长这样’估计有防爆功能

那外面的那圈横截面为矩形的空心的螺旋管是干嘛用的

网友:
外面还是双头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外面的那圈横截面为矩形的空心的螺旋管是干嘛用的

外面一通电,整个城市供应热水,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