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的过程中,会跑位,无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3-01-16):
车汽轮机转子,4米左右,3到4吨重!轴两端轴承档经向跳动为0.006MM,中间为0.02MM,但是在车的过程中,会跑位,无法保证同轴度,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3-1-17 20:34):
感觉主要跑位在卡盘位置,早上校正,做一会,来回启动,不用多久打表就有0.05mm跳动,做着怕啊,

网友A:
先保证长度公差,研好两端中心孔,用两顶尖法,车外园吃刀深度要少并来回调个,调个的次数一定要越多越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长度公差,研好两端中心孔,用两顶尖法,车外园吃刀深度要少并来回调个,调个的次数一定要越多越正

大侠啊,看到这是多大的工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啊,看到这是多大的工件没有?

那你只能去哈汽,上汽看一看人家是职何加工的了

网友:
哈汽,上汽是哈尔滨汽轮机厂

网友:
但两边同轴度有点高,0.01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要求同轴多少?跑位是如何产生的?是轴的受力变形还是刀架移动?不搞清这些,别人没办法帮你的

网友(2013-03-12):
这么大工件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