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新手求教育

楼主(2013-01-16):
新学catia,在学习草图的时候发现我在创建完草图以后,一条线,一个圆都画不了,无论点什么鼠标都没有变化
附上一图。我好像太菜了。。。一上来就给跪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买本书看看啊

网友A:
画草图属于二维  要具体到某个平面   比如xy面   然后点击有画笔的那个草图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草图属于二维  要具体到某个平面   比如xy面   然后点击有画笔的那个草图  就行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没有把  几何图形  这个选项勾下来 。。于是它就不显示图形了  以前打开零件图看不见图形估计也是这个原因。。。。逊毙了。。

网友B(2013-03-09):
哥们,方便的话能不能把catia安装包发给我一份,网上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破解版的,也学一点。大三了,现在在学各种软件。1083702740@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方便的话能不能把catia安装包发给我一份,网上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破解版的,也学一点。大三了,现在 ...

内容catia安装包是好几G的,用我校园网的龟速是发不了的,网上到处都有,不难下的。加油,catia上手很快的。

网友C:
catia的破解包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ia的破解包有没有?

一般仔细找都可以找到,我的就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2015-01-14):
不要急,你还是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