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力装置(圈住的)叫什么,哪个地方用的?

楼主(2013-01-16):
请教这是什么弹力装置

网友:
是弹性铰链吗?

网友:
什么设备啊?

网友:
没见过,图片也看不清楚

网友:
可自动回位的曲柄滑块增力机构?

网友:
手动复位,弹簧复位。

网友:
曲柄连杆,看起来不是省力机构,是放大运动的。具体要测量尺寸后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