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达人请进,求教浮动铰刀的用法

楼主(2013-01-17):
公司现做一款样品,材料5.5的SUS304。前孔径3.0孔深1.6公差0.0025。后面还一个孔径3.1长1.5公差0.0065的孔。孔径Ra0.4客户要求使用铰刀铰孔。后孔不用考虑,镗刀能够保证。一开始是用进口钨钢带镀层的前孔刀做的,效果也达到了。后来客户要求铰刀铰孔,用的是浮动铰刀,4刃。请教怎么加工?

自己也偿试过了,转速1000以上孔口就会铰烂,震动,异响。车床西铁城A20 走心机。用的是一般切削液。求教怎么保证孔不铰大且光洁度达到要求的方法,调了2个晚上了!

楼主:
刀具硬质合金的,以前从没用过铰刀。

网友:
既然镗能达到,其实没必要再用铰。铰的话要低转速,匹配好切削参数,切削液,也可以达到的,具体参数可以与铰刀生产厂咨询。

网友:
为什么要用浮动铰刀呢   转速低点试试看

网友:
1000转绞孔,天才啊

网友:
我愿意和5楼一起惊叹!!!

网友:
快了太狠了吧

网友:
转速太快了吧

楼主:
现在S1500 F0.015搞定咯。

网友(点评):
我还是觉得转速应该低点

网友:
以上的光洁度和公差是车床能保证的吗,不可思议,而且是304楼主太牛了

网友:
一千转??刀子没飞出来吗?你用过 吗?不懂的话就先问问别人啊,看看我这个贴帖子吧http://bbs.shukongcn.com/forum-viewthread-tid-74352-highlight-%B8%A1%B6%AF%EF%DB%B5%B6.html

网友(点评):
这种刀具就相当于刮刀一样,必须是低速,D250的孔S30F30,小孔的话可以适当高点,记得先把刀子放进孔里面来回摇动间隙不大的时候再转主轴。。。。祝你好运,还有不能让刀子走到头,否则刀子可能掉了,就over了

网友(2013-02-21):
膜拜了……1000转,浮孔…………

网友:
转数太快咯

网友:
浮动铰刀我们公司給别人公司配过的,要会调

网友:
绞孔应该打低速。

网友:
算了速度1000真心不快的说,别光看1000转,人家孔径只有3有多少人做过这么小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