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是否可以应用到玻璃上!

楼主(2013-01-17):
    本人要做一款自动计数的设备 对象是特殊玻璃 尺寸 600×200×10 由于玻璃两个表面都有刻画花纹也就 不是一个光滑平面有2mm的凹凸. 觉得无法用吸盘 现在由于场地的原因 想设计一款自动计数设备 要求体积要小 计算要快!
  通过查找资料在网上看了一款机台 想借用一下结构,请大家鉴定一下是否可行.
网址视频 自己打开
ttp://video.sina.com.cn/v/b/24753732-1308840843.html

网友:
没看视频,不过2毫米的凹凸可以用吸盘的,用软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A:
个人觉得用到玻璃计数不好。玻璃计数是最好计数的,何况厚度都是一样的玻璃。直接紧密排列好量长度不就好了。楼主不会没想到吧,还是有其他要求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用到玻璃计数不好。玻璃计数是最好计数的,何况厚度都是一样的玻璃。直接紧密排列好量长度不就好了 ...

如果压力太大 会划伤严重  所以就没有考虑竖直叠放啊!

网友:
这么大的东西,重量也不轻,用称重传感器计数应该比较精确吧,呵呵,不了解你的工况,随便说说。

网友:
2mm的高度差,如果是一些花纹的话,选择材质较软的piGrip吸盘就可以了。即使是一些高度差更大的条纹,也可以选择泡沫海绵吸盘实现抓取。

前些日子去过佛山的陶瓷厂,有花纹的600mm*600mm*12mm瓷砖使用泡沫海绵轻松抓取。

网友(点评):
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