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种塑料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3-01-17):
加强筋是焊接上去的吗?确定是焊接?焊的非常光滑有木有?
塑料是用哪种焊接方式?跟钢材焊接不同吧?

网友:
这种难道是机加工?不是一体模具成型?焊接的话估计也是焊接后抛光过吧

网友:
这种东西都是一体成型的吧。没见铸件后期焊筋的~

网友:
什么材料?尼龙的吗

网友:
开模,注塑,一次成型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是一体成型的

网友:
注塑的啦。成本非常的低

网友(点评):
那也要做模具吧?至少比机加工还高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尺寸是多大。有尺寸才能大致的了解模具成本。

网友:
这玩意我做过~~~~!是注塑出来的 ~~~~!然后车床加工 ~~~~~~~~!

网友:
注塑模,铸造的

网友:
我也确得是注塑件来的

网友:
材料应该是POM或者ABS吧

网友:
我猜应该是注射成型  强度可以的化 应该用的是PE塑 料

网友:
焊接。。。真是闲的蛋疼

网友:
开模注塑的,看颜色应该是尼龙的

网友:
是注塑出来的

网友:
注塑是最快捷、最便宜的做法,也可以电脑雕刻,也可以焊接--塑料的焊接一般采用超声波焊接,主要用于盒子类零件的密封方面。看楼主的图片,像是模型,很可能是电脑雕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