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退火后的疑问。

楼主(2013-01-17):
现手上有一产品图,材料为紫铜,厚度2毫米,技术要求:硬度为布氏硬度HB32-45。
公司内部没有布氏硬度机,但是有洛氏和维氏,想通过换算测定,但是,查阅资料后,该布氏硬度无对应维氏换算数值。可想该布氏硬度有多小,不知道该硬度呈现的是一个什么形态,定性感觉可手扭动。
请问是不是这样。
PS:该零件为管路上做垫片密封使用,我司为供应商。我反映过,用橡胶取代,他们的回答是耐用。

网友:
高温交变的条件下,必须是紫铜垫,按规范退火,打硬度,不能凑合,

没有硬度计要去买,买一个合格的,布氏到280就不能换算了,

玩工业,不能瞎凑合,要改掉这么毛病,否则你公司没法发展

网友(点评):
教训的是,这东西接触的少,欠考虑。谢谢哈

网友:
如果你的橡胶垫片用在管道温度变化处,没多久就到处泄漏。

网友:
前几天刚订购过2mm厚的铜垫。太巧了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 又想到憨老马大侠以前一个关于代加工外协厂的图纸尺寸加工问题。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呢,想想是国人太聪明。啥事都考虑捷径,一题多解 思维发散。但是不管怎么解其实都得保住问题根本。不然思维再如何发散都是空中楼阁啊

网友:
紫铜退火后会易弯曲加工。这种弯曲一般是不能多次。适合手工批量不大的扩口式管接头,这样连接时候锥面会紧贴。

网友:
“布氏到280就不能换算”学到了,谢谢前辈。

网友:
当初作触头,T2铜,退火之后大概就是这个范围,这大概也就是纯铜的退火硬度范围。。

网友A(2013-02-20):
我这有你看看吧 布氏硬度和维氏硬度的对照表

网友(2013-08-20):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你看看吧 布氏硬度和维氏硬度的对照表

谢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
“布氏到280就不能换算”学到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你看看吧 布氏硬度和维氏硬度的对照表

太好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