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普通汽车的差速器都带锁吗?

楼主(2013-01-17):
        昨天在电视里面看见一支汽车特技表演队表演,汽车前后轮单边着地倾斜45度行走,另一侧悬空。问题是他的特技车悬空的两个轮胎都没有旋转,我觉得驱动桥的另一侧是会转的,他是用的什么差速器?在我的理解中两驱车只有驱动桥一个轮胎打滑(等同特技车中的悬空),因为普通差速器的原因车子是不会走的,能量都消耗在打滑的车轮上了,难道是差速器带锁了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观察的真细啊!

网友:
这个有意思,坐等回答

网友:
绝大多数(平价)轿车商用车无差速锁,特技表演若用平价车可能动了手脚,低档车就将差速齿轮焊死

网友(点评):
老师您好;身在维场地什么样都见过,偶尔改装一辆维修车在场地开着玩,玩碎了叉叉的就卖铁,但还是挣了,一石三鸟吶!

网友:
差速器分轻重型,有一字形,有十字形,有十字错开对扣形,有十字中间圆圈形。没有差速器即使大阅兵方字块转弯是个大麻烦!没有差速器转弯翻车都不知道早干什么去了。恁老师的把差速器焊死一样在大扭矩时开!建议想怎么滑动锁死?

网友(点评):
咱是看来的不是想像的,老美报废车堆积如山,即将报废的道具特技车沙漠越野车就这么搞,不在大街上开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更好理解的答案吗?

网友(2013-02-17):
普通汽车都不带锁,越野车有些带中锁,有些带后锁,厉害的前中后三把锁。
而且锁还分好多种类哦,气锁、自动机械锁、LSD啥的,那些车开起来开法也有些注意事项区别的,否则容易出事。

网友(2013-12-01):
大型拖拉机都带锁。

网友(2014-04-09):
你说的特技表演车不是带锁,而是普通的三轮车的原路,一个轮子作死,一个轮子完全自由,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一般车不带差速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