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很贵,我闲时拆开玩,人家说拆开就废了

楼主(2013-01-17):
早上没事,把一个伺服电机屁股后面的盖子打开看了看,然后装回去,又把前盖打开看了看,费了半天功夫才把两个长螺钉拧上,结果人家告诉我这个拆开就废了,很贵的东西,现在还没试,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哎,请问这个就坏了吗?

楼主:
太娇气了也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弄嘛

网友:
这我还真没拆过,不过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坏的吧,只不过伺服电机旋转精度是高了点,别破坏了原先的组件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吧,不过伺服电机挺贵的

网友:
绝对式的编码器得重新校零

网友:
伺服新手进来学习的

网友:
只是开盖没动编码器没事的 大的灰尖也别进去 玻璃码盘很脆弱

网友:
拆过普通电机,不过在拆的时候做了记号在盖子上,装上时对着记号就好了,转子都是做了动平衡的,拆开转了角度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外边有专业修的,何不找他们,花点钱,不用自己担这个风险!

网友(2013-09-28):
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哈哈 我上次拆过一次步进电机 结果就废了 说是装的时候都是用专业工具 里面误差不超2丝 伺服电机 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换过轴承,编码器,线圈无法维修!!!!!!!!!装配要求较高!!!!!!!

网友(2013-10-28):
步进和伺服转子没抽出来的话没事,抽过出来的话能正确装回去的几率很小,而且伺服的编码器要重新校零。

网友:
后面注意点不磕磕碰碰没事的,前面不要拆。

网友(2013-12-17):
沒拆过,很难坏所以不用修

网友:
没那么娇气吧

网友:
主要是编码器需要重新校零

网友:
确实是会废了,亲身经历过。。。。。。

网友:
妈妈呀   想拆来着幸好还没拆

网友:
螺丝都是扭力设置好的,编码器要校的,盖子连接处要做密封的;不知道拆了想看什么??如果做 最好之前先要了解下 结构再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