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机构,用于拉布料

楼主(2013-01-17):
我要做一个机构,用于拉布料,就是往复直线运动,外加一个夹子夹住布料,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各位大神都来说说。。。

网友:
讲的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A:
旋转电磁铁+夹抓
直线运动用丝杆加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电磁铁+夹抓
直线运动用丝杆加步进

你这个很复杂啊,费用也高,我是用两个气缸实现的,但还是感觉结构复杂,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点评):
一个气抓一个导杆气缸也行啊

网友(点评):
有,可以用弹射,因为力量看来不大。弹射后,靠惯性走完行程好了。呵呵。老式布店里,用这个传钱和票据。呵呵

网友B:
曲柄滑块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
呵呵,我觉得有气源的情况下,用气缸应该是比较方便啦,气缸行程不大的话也不贵,结构这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多想想吧。

网友:
拉申速度有没有要求 两个气缸一个夹 一个推  推不行的话可以改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柄滑块机构可以实现

这个方法好,虽然传统,但是有效,就是不知道楼主要求的行程能否满足。

网友:
我们企业的老总动不动就说设计一个什么什么的,我说哪哪有买现成的,给我一个喷,妈的有买的为什么还要自己弄呀!
你说的东西纺织机械里面有,有点像叠布机,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