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2.0怎么挂载MONLibs标准件库

楼主(2013-01-17):
网上载了MONLibs标准件库,但都是proe4.0、5.0版的,不知道croe2.0怎么挂载,求高手解答

楼主:
不用麻烦大家了,我在其他网站看到方法了,现将方法也转发给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试试,我装好试过了,挺不错的,零件库很全。

MONLibs标准件库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27611&uk=1496035985

挂载步骤:
1、解压MONLibs文件夹,并全部拷贝在D:\下(个人习惯将软件安装在D盘),若不是则对后边步骤中的路径做相应的改动。

2、用记事本打开creo安装目录D:\Creo 2.0\Creo 2.0\Common Files\M020\text中的Config.pro文件,添加下面5行:
    pro_material_dir   D:\MONLibs\Materials
    pro_library_dir    D:\MONLibs\
    pro_catalog_dir    D:\MONLibs\
    protkdat           D:\MONLibs\protk.dat
    save_objects       changed

3
、编辑D:\MONLibs内的protk.dat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修改如下两行

    EXEC_FILE  D:\MONLibs\MON4.dll
    TEXT_DIR   D:\MONLibs\text

4
、添加系统变量,电脑的控制面板下系统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下添加以下语句:
    MONLIBS_DIR       D:\MONLibs
    pro_library_dir   D:\MONLibs

5
、将将MONLibs目录内文件mfc80.dll msvcr80.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6、安装D:\MONLibs\Pvx\pvx.exe

7
、依此分别运行下面两个程序

1)双击D:\MONLibs\pbc.exe生成菜单,然后将生成的MONLibs.ctg文件复制到

      D:\Creo 2.0\Creo 2.0\Common Files\M020\i486_nt\obj文件内。
2)双击D:\Creo 2.0\Creo 2.0\Common Files\M020\i486_nt\obj\pro_build_library_ctg.bat更新菜单
.

8.
做完以上步骤后,打开creo2.0,新建装配图,就会发现在右上角多出了一个瀑布式的菜单管理器,恭喜你,安装成功了!

安装完后,某些标准件无法打开,这个标准件库我也是在网上下载,可能是在编辑或者其他地方造成了文件损伤···
但大多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
如果非要用的话,就不要用瀑布菜单了,直接到MONLibs文件夹下查找相应零件模型,看看是否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