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材料,表面怎么处理的,好像不会生锈?

楼主(2013-01-17):
这个材料经常见,但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表面是怎么处理的,好像不会生锈?

网友:
最简单的表面镀锌
+ g. `: W% t) Y4 h这样的板件一般是Q235的材料

网友(点评):
我也刚工作,老是见这个,后来知道啦,和您说的一样,Q235镀彩锌

网友:
同意2楼的,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东西呀!比如家电里也有!

网友:
普通钢析镀彩锌,通常用在电气柜里同的电器安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