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在个别壁厚的地方安有冷铁,要求在此位置钻孔

楼主(2013-01-17):
铸钢件在个别壁厚的地方安有冷铁,要求在此位置钻孔,有时冷铁不在正中,有时是非加工面,导致钻孔钻偏,求前辈们给点解决意见!!!!钻花磨成月牙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以目前的手段:
1. 钻孔做钻套
2. 刀具上做点文章,用带铣削功能的钻头
3. 进给方式注意下,用滑台进给刚性要好
4.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伺服的进给方式,切入的时候要慢

总之就是想办法让刀具不要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