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折纸机的问题

楼主(2013-01-17):
机械折纸,用的是信封机的方式,纸张经过折板也压轮后,折痕与输送方向不垂直,斜了很多,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折板两端滑块间隙过大

网友B:
上传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板两端滑块间隙过大

过压轮的时候要斜,把原来不歪的线,压起皱了,然后线往外偏移,请教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压轮的时候要斜,把原来不歪的线,压起皱了,然后线往外偏移,请教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压轮受力不平衡,调整后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轮受力不平衡,调整后会正常

谢谢!我做的是简易样机,上传了张图,您看看,提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的是简易样机,上传了张图,您看看,提点意见

看不出什么,压轮应该装个弹簧,保持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的是简易样机,上传了张图,您看看,提点意见

压轮应该装个弹簧保持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轮应该装个弹簧保持平衡

弹簧装在什么地方,不太懂

网友:
当然是两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