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的资料,我从中获益不少

楼主(2013-01-17):
1 装配体设计树中零部件的 (+) 和 (?) 前缀有什么区别?
    这些符号表示零部件有这些配合问题:
    (+) = 过定义。存在有冲突或冗余过定义配合。删除或编辑导致此问题的配合。最好是一出现过定义配合就进行修正。
    (?) = 无解。SolidWorks 软件不能解出配合几何关系。考虑删除配合,将零部件移动以靠近所需解,添加更多配合,或者更改配合方案。

2 装配体中红色和黄色错误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SolidWorks中的重合配合示意

3 装配体有很多黄色错误,但装配体看起来没问题。如何处理?
    如果无红色错误存在,黄色错误通常只表示冗余距离配合。黄色错误也可由固定零部件引起。使用 MateXpert 来诊断问题并删除冗余配合。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这些
刚刚试了下
有(-)号的表示未固定的零件 。

网友(点评):
表示零件在空间上存在自由度。即零件的6个空间自由度没有完全被约束。

网友A:
资料太少了

楼主(2013-03-11):
引用 网友A:
资料太少了

呵呵,这份资料也是无意中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份资料也是无意中看到的

经常开槽的时候 出现为尺寸0的几何体,如何解决? 我一般都改8.000 改成7.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开槽的时候 出现为尺寸0的几何体,如何解决? 我一般都改8.000 改成7.999

呵呵呵,不好意思,这个软件我也在学习中,这个问题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還有一種 就是有個向下的箭頭是什麽意思

网友(2014-07-08):
为什么我的solidworks 的matexpert是灰色的,不用使用

网友:
这个感觉有点乱,我自己仔细琢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