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CSDY2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3-01-17):
你好请问电液伺服阀CSDY2好像不受控制,不稳,左右摇晃,并且给很小的电流却动作很快,是什么原因引起。先谢谢啦。

网友:
顶帖等高手!

网友:
可能是系统压力不稳,阀有零漂,马达不受控堵塞,阀芯卡滞等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建议检测油液清洁度,系统压力,或返厂维修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