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高硬度钢用什么刀合适??

楼主(2013-01-17):
      铣削HRC60左右的高硬度淬火钢,用什么刀具合适??cbn和陶瓷刀具除外,要求硬质合金涂层刀具,哪种刀具最好?加工寿命长精度高? 试过几种,都吹的玄乎,用起来效果很一般!

网友A:
为什么 cbn和陶瓷刀具除外  呢?

网友:
这么高的硬度用普通的刀片加工要达到寿命长应该很难。我用过一种50来块一粒的。自我感觉还可以,但还是达不到铣削理想的效果。

网友B:
也想找这样的好刀,像楼主说的“都吹的玄乎”,楼主这样的活很多吗?工艺上实在不让改吗?

网友:
角度也很关键。减小主偏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cbn和陶瓷刀具除外  呢?

 断续铣削,CBN价格高是一方面,应该很容易崩,现在客户用焊接硬质合金刀铣又便宜又实惠,只是做两百个就会磨一次而已。主要是想有合适的成形刀具代替焊接刀,这样我才有机会啊,不然客户不用我的刀 ,继续用焊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找这样的好刀,像楼主说的“都吹的玄乎”,楼主这样的活很多吗?工艺上实在不让改吗?

我是经销刀的,只是想推一种刀给客户,代替他们现在用的焊接刀具,铣刀一圈上焊接几个刀刃的,这一点上很难竞争

网友:
华菱CBN号称可以断续切削。我上过他们的网站,看过他们的视频,看起来不错。这也是他们的主打项目。坛子里好像就有华菱的销售,你找他打听打听呗

网友:
超硬刀具

网友C:
硬质合金铣刀,涂层得是高硅的。亮得发蓝的。
重新刃磨就好了。

楼主(2013-03-1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cbn和陶瓷刀具除外  呢?

CBN的价格很高,陶瓷做铣刀不是会很容易叫崩刀嘛,CBN也很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找这样的好刀,像楼主说的“都吹的玄乎”,楼主这样的活很多吗?工艺上实在不让改吗?

客户用焊接钨钢刀干了再磨,磨了再干,干了再磨,价格实惠,虽然效率有点低,但是做好的数控刀片加工,就很难和焊接的比了,价格高,寿命还没有焊接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合金铣刀,涂层得是高硅的。亮得发蓝的。
重新刃磨就好了。

楼主说的是高铝吧,涂层的都推荐用高铝,高硅的不知道哎,没了解过,

网友D:
面铣还是立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铣还是立铣?

曲面铣,加工55号钢模具

网友:
看看osg产品。对你的产品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