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装ABAQUS6.9啊?

楼主(2013-01-17):
如题  xp系统  今天装abaqus一天了  就是不行   求高手指点啊   被这个软件折磨疯了

网友A:
装6.10吧 在网上下个教程,一步步来!先装服务器,再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6.10吧 在网上下个教程,一步步来!先装服务器,再装软件。

6.10是6.9的升级版本?   比较好弄?   昨天差点被那个软件折腾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0是6.9的升级版本?   比较好弄?   昨天差点被那个软件折腾疯了!

是升级的,我在自己笔记本上装好过,就在在网上找安装教程装好的。不过在我公司电脑上也装了好几次没有装成,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不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升级的,我在自己笔记本上装好过,就在在网上找安装教程装好的。不过在我公司电脑上也装了好几次没有装 ...

你用什么系统  xp还是win7?  台式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系统  xp还是win7?  台式机?

就是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XP的!

我刚刚下载了6.11  装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下载了6.11  装好了

呵呵 那就好!

网友:
这个软件是比较难装,特别是与CATIA集成。

网友(2014-03-14):
这个给同学装过,改过好多地方,却是比较难装,不过最后还是搞定了。方法:出现什么问题电脑精确查找!

网友(2019-04-17):
看一下网上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