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好的耐磨材料

楼主(2013-01-17):
现在厂里生产不锈钢丝,设备上有一对儿对轮,外径140,厚度80,相互挤压,中间过0.3的丝,现在用CR12的材料,沾火硬了,容易开裂,轻了不耐用,用不了几个小时就磨成了小槽,还得拆机器磨轮,很麻烦,,请教社区里高人指点个好的材料和热处理工艺。

网友A:
Cr12MoV,Cr12Mo1V1
个人感觉,开裂应该是Cr12材料本身或是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SKD11,真空淬火

网友:
同意 2,3楼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2MoV,Cr12Mo1V1
个人感觉,开裂应该是Cr12材料本身或是热处理有问题

我这是河南新乡的,热处理是在河南第一工具厂做的,应该没问题的。看来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这对轮是消耗品,我们使用的量是比较大的,还得考虑成本,不知道SKD11是什么价格

网友:
在对轮的作用面上用等离子粉末堆焊熔覆一层合金材料(镍基碳化钨硬度在HRC60-62度),既能达到耐磨又不开裂。

楼主:
7楼的想法比较新颖。,

网友(2013-03-21):
等离子堆焊是不行的,温度过高,硬质相烧损,我用的是真空烧结加火焰,做的表面镍铬碳化钨合金也就用了3天,虽然磨削后还可再用,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我的电话13961011876     QQ:282055759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