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器加填料后能够不漏水,有什么方法?有水环

楼主(2013-01-17):
请问师傅,搅拌器加填料后能够不漏水,有什么方法?有水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通常是盘根密封

楼主:
加盘根有什么技术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机械密封,有斧用,搅拌器用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用不上机械密封,盘根填料用的比较多。可以选用艾志的盘根填料密封,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密封的形式有多种,看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
也就这两种呗,不是机封就是填料,不过说句外行话吧,这玩意赶上一个好使,赶上一个不好使!我用的都是底端产品,所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