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攻丝难题,急

楼主(2013-01-17):
大家好,现在我在攻丝上碰到了问题,想请教下,现在我做的零件是轴零件,材质是40cr,工艺硬度在25-32,一般硬度在27-30左右,流程是下料——调质——车——钻——铣—调质—磨,我是钻孔工序,工艺要求4*M16,底孔14.1 (攻丝断太多所以改为14.1)深度45,实际钻孔深度55,硬韧兼并,设备是50摇臂钻 经过多次尝试,转速400   进给0.32,我用的是成量普通钻头,进给转速再高就钻不下了,要么烧钻头要么唱歌了,而且磨五次钻头只能钻10-20件,有时10件都钻不到,有时又可以钻个30件这样,总之不稳定,但这个都不是最主要问题,最头大的是攻丝,因为接触攻丝还不算太久,加之也没有师傅带,老板指定我上,没办法,赶鸭子上架,不上也得上,学到东西不还是自己的嘛,所以只能自己琢磨研究了新丝攻的前切削口了,现在自己磨出来的丝锥不说很好,但还是能用的吧,攻丝装备:快速转换弹性夹头,丝锥:成量细柄机用丝锥(底锥),润滑液:乳化油,夹头扭曲调好不变,攻不下就打滑,攻牙转速125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攻下去丝锥前切削刃容易崩刀,(几乎都是) 攻到中间就打滑, 我自己总结了以下原因:1,因为我是一攻而过,我钻孔深度55-35=20,剩余的余量容不下切削铁宵,丝锥是挤着铁宵下去的,因为攻完牙后我看孔内铁宵已经填满牙底了    2,铁宵排不好,退刀时崩口,这点是肯定有的,但对于新磨丝锥少发生。 3,因为我是两个卡盘放工作台上装夹,钻完这件边一件已经装夹完成接着钻另一件,可能就会攻牙时孔不直而攻到半时打滑,或崩口。 4,做这零件才1年时间,也就是接触快速夹头一年的时间吧,不知跟夹头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夹头里面卡珠有点平了,套上莫氏套时上下有间隙,以前新用时攻下去不会发生莫氏套跟夹头发生间隙而打滑,现在就有这种现象,有时钻孔时偶尔也会掉下来。 5  普通成量丝锥是否适合这种硬韧兼并的材料,说实话我真不清楚如何识别同一种丝锥时哪种好与不好,或针对哪种材料需要哪种丝锥,这方面还得加强。近现在的做工效率,一根新丝锥用完也一般能攻个100多件左右吧,但100多件去了两根丝攻也是正常的事,照这么个做法,每个月产量800件,(工序复杂,还有别的工序,在此谈这两个问题)厂里只配发两根丝锥给我的话,我买丝锥的钱都不够,如果说本人磨丝锥有问题的话,但是用新丝锥有时候攻几件也崩口是常有的事,所以个人觉得磨丝锥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还有针对这种材料,用哪种钻头,丝锥更能效率,对于我工作方法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希望能够寻求各位大虾的意见,建议。

网友A:
顶起
说说我的看法(理论的,我没有操作过)
1、钻:转速降到350、300,进给不变(看是否是发热造成失效);
2、钻:转速不变,进给降到0.25,0.2(看进给的影响,这个寿命太低,不够磨钻头的);
3、丝锥堵了什么丝锥也不好使,如果就是堵了的原因,看能不能换成螺旋槽的,国产螺旋槽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B:
首先要保证装夹面跟孔的垂直度,攻丝前用气枪把孔吹干净,先打反转定位,备点菜油用刷子涂丝锥上和底孔里。调质料本就难加工,攻一点回一下再往下攻,转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试着调。推荐使用螺旋丝锥。我觉得金属机加工只要解决了排屑和冷却润滑的问题就压力不大。

网友C:
想问问LZ的丝锥怎么磨的?手磨吗?是磨丝锥的哪几个角度?其实除了上面说的(攻一点回一下再往下攻,调转速和改用螺旋丝锥)以外,跟你磨丝锥的角度有直接的关系。太锋利也会蹦丝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
说说我的看法(理论的,我没有操作过)
1、钻:转速降到350、300,进给不变(看是否是发热造成失效) ...

转速能换的我都试过了,250  320转速,进给0.4  0.32  都试过,再降的话钻头寿命也差不多,而且做工不效率,所以现在只能把转速定为400  进给0.32  至于螺旋槽丝锥还没试过,螺旋槽丝锥不是往后排屑的吗,像40cr材料是否能排得上呢,因为攻丝的铁屑都是碎的,哪天去买要回来试试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LZ的丝锥怎么磨的?手磨吗?是磨丝锥的哪几个角度?其实除了上面说的(攻一点回一下再往下攻,调转速 ...

丝锥是手工磨的,角度几乎是顶后角,但不顶角,而且切屑刃是均匀斜着向上的,磨丝锥我只磨三牙,毕竟是盲孔,不能像通孔那样磨长切屑刃,因为刃口磨太长铁宵会填满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保证装夹面跟孔的垂直度,攻丝前用气枪把孔吹干净,先打反转定位,备点菜油用刷子涂丝锥上和底孔里。 ...

现在基本保证也的垂直度了,孔里我都清完铁屑的,也如你所说,先打反转定位,然后攻一会就稍停又攻,攻一点回一下我也试过,不怎么好用,因为有铁屑或退刀时再攻,吃刀是丝锥磨损更快,容易崩口

至于螺旋丝锥,正准备试用,只是在考虑对于这种材料螺旋丝锥是否能排得上铁屑。

网友:
你可以改用上排削丝锥。

网友:
长进、长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保证也的垂直度了,孔里我都清完铁屑的,也如你所说,先打反转定位,然后攻一会就稍停又攻,攻一 ...

看能不能改下工艺,先钻孔攻丝,调质后再回丝,要不然只能买好点的丝锥了。

网友:
4*M16孔钻时怎么定位,我觉得应该先用小点的钻头定位、打孔,再用14.1的钻头扩孔,另外碰到钻头坏的孔时,再换好钻头钻一下,钻孔时可以适当再深一点。

网友:
你可以改用螺旋丝锥!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