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极氧化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3-01-18):
铝材阳极氧化,第一,为什么会使硬度提高。这一村氧化膜是什么物质?为什么会表现处硬度的提高?
                                       第二,耐热的提高。与硬度的提高有必然的关系吗?

网友:
表面生成一层三氧化二铝膜,类似于刚玉那种晶体结构,所以表面硬度提高了

耐热提高,我觉得是因为三氧化二铝导热系数远低于金属铝

网友(点评):
谢谢!~正解!查了一下这种氧化铝就是三氧化二铝,其中有一种变体就是阿尔法三氧化二铝,硬度极高,仅次于金刚石。常用做高级研磨材料

网友(点评):
刚玉的主要成分就是三氧化二铝

网友(点评):
铝在空气中自然氧化也生成氧化铝,为什么硬度没有阳极氧化高,是因为厚度小吗?

网友(点评):
晶体组织不同,自然氧化生成的三氧化二铝是无定型的,强度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