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线导轨型号

楼主(2013-01-18):
直线导轨宽度是20mm,高13mm,孔距60mm,找了好多没有找到,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型号的,领导让我查也没查出来,哪位大神知道啊,帮帮忙,

网友:
你牛
这个你不能查供应商么
HIWIN,ABBA,misumi,igus,等等等等……

网友A:
直线导轨宽度是20mm,高不是13mm,而是17.5mm,孔距60mm,型号:HGW20CA  或 HGW20HA.

网友(点评):
是啊,我查的资料都是17.5,不过领导给我的参数是13,我再问问吧,谢谢了

网友:
同意我楼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宽度是20mm,高不是13mm,而是17.5mm,孔距60mm,型号:HGW20CA  或 HGW20HA.

你们领导看错了

楼主:
应该是我们测量错了,其实宽度是20的高度尺寸有好多啊,而且不同厂家的尺寸也不一样,有18的有17.5的

网友:
做导轨的厂家很多,也有很多公司仿制,尺寸都是一样的。你测量是找不准厂家的。看一看导轨,或都滑块,上面一般都有公司商标,型号的

网友:
不同厂商安装尺寸一样,仿制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领导看错了

你们领导看错了,下面应该还有4MM的定位没有加上。

网友B:
不用这么费力,一般导轨两头都打有公司标记,型号,基准方向,系列号等,他细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费力,一般导轨两头都打有公司标记,型号,基准方向,系列号等,他细看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