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体加热管的选择

楼主(2013-01-18):
不知论坛有木有高手可以解答下,加热液体有何种既节能有高效的方法呢?
加热管的选择?
加热管的位置安排?
加热控制方面?
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我也在搞这个验证
类似即热式热水器的加热
螺旋进水,铠装加热管加热,热电偶,PID控制温度稳定性控制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搞这个验证
类似即热式热水器的加热
螺旋进水,铠装加热管加热,热电偶,PID控制温度稳定性控制不易 ...

是啊,我主要是做设备,使用是希望降低功率,和加热时间!现在的设备主要功率都耗在加热上,而且效率较低,加热管易损!

网友:
有做过电加热的,有做过蒸汽加热的,转换效率也就那样,做好保温很重要。

网友:
采用电磁加热效率高节能。

网友B:
你可以了解一下氮化硅加热片,我想会是你想要的.热流密度很大.

楼主(2013-03-13):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了解一下氮化硅加热片,我想会是你想要的.热流密度很大.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