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伺服驱动报警

楼主(2013-01-18):
怎么解除报警?在哪里找啊?我怎么也找不到,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报警代码啊  你是什么的系统啊

网友:
轴报警是要看电柜后面的驱动器的报警代码的、你要看你驱动器报警几号

楼主:
报警代码 2

网友:
新手,想遇到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