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的同时能上下运动的精密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3-01-18):
今天找到一种精密型的花键轴,而且是中空的,很利于从中间穿线和管,但是要驱动该花键轴的上下运动又是一个难题了,我截个图上来,也请教一下,如何驱动花键轴的上下运?
如果用电动缸倒也可以,但是伺服电动缸的成本可想而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图中同步轮是由伺服电机驱动的,它负责花键轴的旋转。我想滚珠花键副的旋转精度是够的。而花键轴的上下滑动的量也必须要用伺服来驱动和控制,但是怎么做呢?
再一个,花键轴是中空的,下端不能封闭,因为要穿线和管。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轴上做一个固定座,与直线导轨滑块连接,用电机丝杠驱动
固定座夹持住花键轴

网友A:
我们的RZ也是你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RZ也是你这个东西

没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作个草图?
你们的RZ是做什么的?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R就是旋转轴,Z就是升降轴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钻铣床主轴结构
又能旋转
又能自动走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钻铣床主轴结构
又能旋转
又能自动走上下运动

那得有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点评):
看看我的图片 你是不是要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点评):
只是同步带换成丝杠或者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有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同步带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做一个固定座,与直线导轨滑块连接,用电机丝杠驱动
固定座夹持住花键轴

对了!我早该想到滚珠丝杆升降机的!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起先被一个广告挡住你的图片了,我想做的就跟你的结构相似,看起来你的结构比丝杆升降机的成本还要低!谢谢!

网友(点评):
用气缸或者油缸控制,不稳定,还是建议用丝杠,或者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线轨固定,看行程需要多大,不大的话可以用凸轮来控制上下,比较稳定!

网友:
做成齿轮和齿条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定位精度也很高

网友C:
复合丝杆即可实现,参考scara机器人

网友:
滚珠丝杠,步进电机,

网友D:
新手请教,A处的配合是旋转轴上下滑动吗,通过长键槽实现?
B处内部是什么样的结构啊,上下两个推力轴承吗?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说旋转轴是花键轴么,怎么又用长键啊,长键精度可能达不到。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说旋转轴是花键轴么,怎么又用长键啊,长键精度可能达不到。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说旋转轴是花键轴么,怎么又用长键啊,长键精度可能达不到。

网友:
滚珠丝杠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锥齿轮换向器

网友:
链条传动

网友:
同步带传动

网友E:
SCARA机器人上有楼主需要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请教,A处的配合是旋转轴上下滑动吗,通过长键槽实现?
B处内部是什么样的结构啊,上下两个推力轴 ...

我个人认为,A处可以用花键,这么长的行程如果用单键的话,谈不上精度问题。况且用的像是步进电机,如果不考虑精度的话就没必要用步进。应该是花键。B处肯定有个轴承了固定了,和同步带连接的。但是不知道负载有多大,是不是推力轴承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ARA机器人上有楼主需要的结构

SCARA里面应该是一副螺旋齿轮或是斜齿轮吧?然后由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合丝杆即可实现,参考scara机器人

指的是滚珠行星丝杆?

网友E:
查看附件,里面有SCARA机器人结构图

网友:
电机驱动滚珠丝杠副,加编码器的话,精度没问题的

网友:
旋转电机加,丝杆传动。不知道是否可行。我公司在做5轴联动焊接切割。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自动升降焊机,伺服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RZ也是你这个东西

普通的四轴机械手,比如YAMAHA的,里面就有这个结构。

网友:
导轨,滑块就OK,不过得注意加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附件,里面有SCARA机器人结构图

谢谢!老师的资料很确切,很有价值!感谢

网友(2013-03-19):
最近也在弄这样的结构,很受用

网友:
可以采用滚珠丝杆升降结构

网友:
伺服电机带丝杆,四轴的机械手里面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结构很巧妙

网友:
精密的丝杆,粗点齿轮齿条。

网友:
这种设计好。太感谢了,正需要呢!

网友:
学习一下,张张见识

网友F:
机械设计的命苦,是个人就觉得自己能对着图品头论足

网友:
方法很多,说得都有道理

网友(2013-06-04):
根本就是一个钻床机构吧

网友:
SCARA机器人?第一次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械设计的命苦,是个人就觉得自己能对着图品头论足

同感,尤其是大家都能看懂三维图,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电路和编程图

网友G:

MISUMI 有这个, 有图例

网友:
高手多多,学习

网友:
不和换挡差不多么,用个拨叉。

网友:
我感觉铣床上下运动还是可以考虑下

网友:
滚珠丝杠,齿轮齿条都可以,看需要什么样的精度了

网友:
有将滚珠丝杠和滚珠花键做在一根轴上,叫滚珠丝杠滚珠花键,参见thk的滚珠丝杠产品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G:
MISUMI 有这个, 有图例

请问你这个在哪看到的,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不错不错,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
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做滚珠花键,有很多成功的客户案例。请见网站www.tjtengdaxin.com, 各类配件都提供三维图和二维图。如果对于滚珠花键的结构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2310725470,相互探讨。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成本相对很低的数控台钻,颇受启发

网友:
兩個辦法,一個是yamaha四軸機械手的結構,一個是愛普生四軸機械手的結構,

网友:
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经营台湾进口花键,www.tjtengdaxin.com,很多配件都有三维图的,可以加我qq,23107254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钻铣床主轴结构
又能旋转
又能自动走上下运动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整体动的?有花轴自动上下动的?

网友(2013-07-12):
你这谐波减速机在哪里找的!!

网友(2015-12-03):
你好 你能给我看看那个scara机器人的结构图吗?我是一名新手 没有威望下载的 假如你还保存有能发给我一份吗?1667418592@qq.com

网友:
楼主在玩机器人?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E:
查看附件,里面有SCARA机器人结构图

大神可以截个图看一下不,我也没有,机械小白一个,想学习一下

网友:
滚珠丝杠花键轴

网友:
idear note有一个这样的机构 刚研究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看附件,里面有SCARA机器人结构图

mark,等有积分下载。

网友(2017-12-16):
引用 网友E:
查看附件,里面有SCARA机器人结构图

m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直线旋转电机

网友(2018-10-23):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或者模组,带动一个空心步进电机运动就可以了,这个在半导体行业有应用

网友:
用丝杠机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0-01-10):
学习了,大家辛苦了

网友:
参考SCAR机械手

网友:
去看看YAMAHA的四轴机械手

网友(2023-03-10):
请问这个上下怎么导向以及怎么旋转呢

网友:
上下安装行程开关,或光电开关。

网友:
行程开关,或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