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电磁阀行业分布

楼主(2013-01-18):
进口电磁阀行业分布
讲到进口电磁阀,我们先来确定一下在国际上知名电磁阀品牌:ASCOPeterPaul(彼得保罗)、ParkerSMC等这些在中国市场上主要占具75%的市场。还有德国的宝德、费斯托等等知名电磁阀。
电磁阀按不同功能分为“防爆电磁阀、高压电磁阀、微型电磁阀、低功耗电磁阀、专用电磁阀等。
下面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各种不同品牌应用的领域。
1ASCO这个可能在工业界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而这样的一个知名品牌,在工业界虽然是一支独秀,但是却没有统领整个工业界。这个就得说是在工业界上没有一种产品能够是一支独秀的。而且也不会统领整个工业界,而它的主要分布则是空气、燃气、液体等流体控制和电力控制领域。
2PeterPaul(彼得保罗)我想这个大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的名气也不会低,可能在工业界上是的。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品牌的电磁阀,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一些国际500强的很多企业都在使用他的产品。我就向大家说说吧,先得从它的功能说起“防爆电磁阀、高压电磁阀达(5000PSI=35MPA)、微型电磁阀(这个得单独讲,这个品牌的一个特色)、低功耗电磁阀(在国际上有几个厂家能做到0.18W)等。像高压防爆电磁阀嘛?我想大家都知道应用的领域,一般都是那些气体、空压机等设备上要求的。我主要讲的是它的微型图一
这个是他的一个尺寸图(普通型)。
仪器、医疗的朋友们肯定对他就要说是情有独钟了,它的微型我想大家都猜不到他有多大,二根手指那么大小,这些就不说了吧,就讲他们的用户吧,像安捷伦、赛飞、捷普、通用、聚光科技、迈瑞医疗、摩菲仪器等知名品牌都在使用。就先讲到这吧,
3Parker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是世界一个知名品牌,主要应用的行业为工程机械、液压方面用得比较多。像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当然还有很多船舶厂啊都在用他的品牌,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他个子比较大吧,
4、日本SMC,这个品牌在中国的话我想大家也很清楚,为什么呢?主要是他的那种气动阀我想做得还真好,而他的应用也是很广的。不管在医疗上还是仪器上也是一个不错的品牌,不过大家有一点就不清楚了,确实在中国的话SMC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牌。
而且使用广泛,主要是因为它在中国有工厂,而大家确不知道的是一点,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那这个就要从村质上来说明了,第一,使用线圈,大家都知道线圈在电磁阀中起主导作用,面它里面的材质呢?那这个就有得讲究了,在中国很多的铜他是进口的。原因大家可能就知道是进口的铜的含铜量为65%,面国外的铜的含量为85%以上,而仅仅是因为国外提练过后,而对他们来说不合格的铜就被中国的一些企业给买回来了,然后再加工,加一些导电金属,那含铜量就在50%这样的话,就会使铜线发热量过大,所以,就会出现烧线圈的问题,中国的电磁阀很多部分就出在这个上面。所以像一些大企业在选择电磁阀的时候他们不会管价钱是多少多少,只会觉得能不能在产品上用到更加合适的产品。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企业都是追求低价销售,所以一些低端的产品就在中国产生了。
下面我就不多说了,发一份资料吧,给大家选看一下,这个资料是Parker电磁阀厂家做一个性能对比的。主要分析者为ASCOPeterPaul(彼得保罗),通过对三个在高压、防爆、反应时间、流量等方面进行分析。
此图只为参考,当然我也会上传所有资料供大家参考选型。
当然,还请大家多多指点一下,为帮助改进。

楼主:
几个小时过去了,怎么没有一个人接触过这些东西吗?路过的人真多啊,进来写上一两句也是好的啊,

网友A:
对这个不清楚

网友B:
我知道的品牌SMC,Parker,Festo,其他几个完全没听过啊。不过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铸造,对这些的确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品牌SMC,Parker,Festo,其他几个完全没听过啊。不过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铸造,对这些的确不了解

首先,很高兴你能回复本帖,你说你是从事机械铸造的。那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一下,第一,SMC、FESTO(费斯托)这两个主要是以气动为主,面Parkerp 这个呢?主要是液压方面,面你是从事机械铸造的。我想你看到的也只是这些品牌,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品牌,像德国宝德,力士乐等这些也是主要用在这气动及液压方面,所以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恩 忘了力士乐了,名字不好记,所以没想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很高兴你能回复本帖,你说你是从事机械铸造的。那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一下,第一,SMC、FESTO(费 ...

当然,像我说的其他品牌,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性价比,了解更多的知识也是你们的一种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不清楚

从你的图睡上可以看到的是,你用在机床上面的,也要看是什么样的机床,像国产的一台机床才几万元,而买力士乐和Parker的就要几千元,而且还不只用一个。我想机床方面上用到的泵,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C:
电磁阀在航空上的应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在航空上的应用如何?

电磁併在航空上应用的也比较广泛,而且还全都是进口的品牌。这个就要具体看他是用在什么系统上了,不同的系统会有不同的品牌,所以这就是每个品牌的优势。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用SMC,有时也用亚德客,偶尔用下费斯托。比例阀用PARKER,或力士乐。单向阀用下宝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用SMC,有时也用亚德客,偶尔用下费斯托。比例阀用PARKER,或力士乐。单向阀用下宝德的。

确实是,SMC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像你们用SMC有没有遇到像泄漏、烧线圈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D:
以前用SMC比例阀,不到一年就漏气,改用PARKER和力士乐。线圈烧掉没有过。选型一般会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SMC比例阀,不到一年就漏气,改用PARKER和力士乐。线圈烧掉没有过。选型一般会考虑好。

嗯,SMC用户用后都说他的密封性不好,主要是因为它的密封性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也可以了解一下PETER PAUL电磁阀,加我QQ2498117428.

网友E:
我们主要使用festo的,smc用的少,烟草机械

网友F(2013-02-18):
电磁阀领域的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主要使用festo的,smc用的少,烟草机械

你是说用的是FESTO在烟机生产上啊,这个我以前在常德烟机也有接触过,确实,他们都用的是这些进口的电磁阀,不过我还是向你推荐peter paul  电磁阀。Q:2498117428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阀领域的高人

这个要看,对选电磁阀也很有严格要求的。今天有一个铁道部来电咨询,才知道他们对一个电磁阀的选型要求23项技术,选到了peter paul电磁阀,可以加我Q:2498117428

网友:
用过 百柯的 高压电磁阀
主要是仪器方面的 要求耐高压 耐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