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速钢skd-9的成分,求助

楼主(2013-01-18):
大家有知道日本高速钢skd-9的吗,其成分和国内对应牌号是什么,或者跟国内哪个牌号相近

网友:
日本高速钢 没有 skd-9 这个牌号

楼主:
或者是模具钢,skd-9

网友:
在日本yahoo搜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国内的网站。

http://wangjinfeng1.b2b.hc360.com/supply/52148883.html

SKH-9 日立牌YXMI高速钢 。化学成分:(%) C碳(0.85), Si矽(0.45),  Mn锰(0.45), Cr铬(4.00),W钨(5.80),Mo钼(4.80),V钒(1.80), P磷(0.03), S硫(0.01)。锻造∶100℃-900℃。退火∶加热至800℃—850℃,在此温度中停留2—4小时,在炉中任其渐冷。淬火∶先预加热至550℃—600℃。次加热至950℃,再加热至:1。220℃—1250℃;2。200℃-1230℃。在油中淬硬,但油温必须先保温40℃—60℃(一般工具;行式复杂式需要韧性之工具。)。回火:加热至550℃—570℃,此溫度中停留,然后在静止空气中冷缺,回火应在二次完成。硬度∶ HRC63以上。用途∶此钢为钨钢高速度钢,宜于制造强力切割用耐磨,耐冲各种工具,高级冲模,螺丝模,较需韧性及形状工具,铣刀,钻头等。(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其它品种的国产、进口模具钢及铝板、铝棒)本公司经营模具钢 高速钢 合金钢,质量保证,欢迎咨询洽谈。

网友(点评):
JIS 标准里已经取消 SKH-9 这个牌号,新牌号为 SKH-51

楼主:
网上搜出来的都是skH-9,偶尔有skd-9的,也没有内容,d是die,模具钢,H是high,高速钢

楼主:
问了卖材料的人,有人说有,但是不给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