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件是可控硅吗?像个大棋子的,密度极大,感觉象钨钢一样,密度超过白银与铅块

楼主(2013-01-18):
(无正文)

网友:
西门康的晶闸管,面接触型600A/1600V

网友A:
如果新的应该好贵啊   2003数字前面那个符号就表示可控硅

网友(点评):
你这啥眼神呀!哈哈。

网友(点评):
这眼神也能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的应该好贵啊   2003数字前面那个符号就表示可控硅

看错了   最近看电脑有点多……

网友: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怎么没看到那个尾巴。。。。。。

网友:
大功率的晶闸管(SCR)

网友(2013-04-19):
平板式可控硅,一般要上下加散热器才能使用,600A是通态平均电流

网友:
国产KP1000都可以代替,价格300左右

网友:
偶也想知道两边的那个材料到底是啥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