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型发动机烧机油会有哪些故障造成?

楼主(2013-01-18):
增压型发动机烧机油会有哪些故障造成?

网友A:
之前请教过康明斯的工程师,他们说最有可能的是活塞环配合间隙过大。

网友:
油环磨损,导杆密封不好,增压器轴套密封问题,

网友:
缸内孔尺寸増大,活塞环失效,机油变质。

网友:
活塞环,缸套,曲轴瓦磨损都会烧机油

网友B:
造成烧机油的地方挺多,缸套、活塞环磨损,进排气导管磨损造成油封失效,增压器轴套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成烧机油的地方挺多,缸套、活塞环磨损,进排气导管磨损造成油封失效,增压器轴套磨损。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请教过康明斯的工程师,他们说最有可能的是活塞环配合间隙过大。

你也是做康明斯发动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