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难度车加工零件工艺及刀具,日产量200件

楼主(2013-01-18):
请教高难度车加工零件工艺及刀具,见附件,材料为40Cr,我们是用数控车床加工,日产量要求200件,在此谢谢了!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如果是实心棒料加工,你有多少台数控车呢?没有半小时也得20分钟才能做出来了?
200件就是70到100个台时。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实心棒料加工,你有多少台数控车呢?没有半小时也得20分钟才能做出来了?
200件就是70到100个台时。 ...

暂时先用实心棒料加工,现在最主要是刀具及工艺编程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普车上面完成一些简单的工序,比如车盲孔。

网友:
可以在普车上面完成一些简单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普车上面完成一些简单的工序,比如车盲孔。

是可以在普车上面完成一些简单的工序,比如车盲孔。但是我看用数控车床加工此零件没有什么难度吧?请各位帮忙看看,在此谢谢了!

网友C:
车的部分应该十分钟以内能完成。不过要用到浅孔钻,不然钻孔效率太低。也可以在普车上钻孔,但是你要考核下普车一天钻那么点孔核算下来的人工成本,再比比起浅孔钻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的部分应该十分钟以内能完成。不过要用到浅孔钻,不然钻孔效率太低。也可以在普车上钻孔,但是你要考核下 ...

谢谢你 把刀用好 !我想请教下这个零件用数控车床加工的难度在哪里?因为我在三十年之前做过普通车床,现在需要用数控车床加工,公司的“专业”人士说此零件无法加工,我真的想不通此零件的难度在哪里?

网友:
自己改造设备,用专机做啊,批量产品要想办法的,我们公司是做专机的,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把刀用好 !我想请教下这个零件用数控车床加工的难度在哪里?因为我在三十年之前做过普通车床,现 ...

      我的意见是次要的,因为不是我在加工。你可以请你们那个“专业”人士详细指出难点在哪?不要笼统地说无法加工。搞技术的一定要细致,不能太随意。我看要说有难点基本也就在几个内孔端面槽和平底孔吧,可能刀具数量稍微多了点。槽刀一般都有标准刀具,就看能否承受得起刀具的初期投入成本了。就算没有标准刀具,也可以做非标的焊接刀具来解决。      要想提高效率,一定要在刀具上做文章。比如钻孔,就不可使用传统的高速钢钻头。这个件的孔换我的话,要是你机床扭矩够的话,我会用两把浅孔钻,一把钻大点的孔(具体多大看你的机床),一把钻D19平底孔(可以用D18.5的钻了以后再镗平)。然后就是端面槽以及内孔端面槽。
       你的图纸不是很清晰,只能看个大概。我做的话,大内孔部位刀具:
       T1外径粗车刀
       T2大直径浅孔钻
       T3小直径浅孔钻
       T4大直径镗刀
       T5非标内径端面槽刀
       T6小直径镗刀(加工平地孔)
       T7外径精车刀
       T8内孔精镗刀(加工1.6内孔端面)

       反面刀具:
       T1外径粗车刀
       T2外径精车刀(连带加工D30外径出浅凹圆槽)
       T3端面槽刀(加工D42~D40槽)
       T4外径槽刀(加工D65外径槽)
       T5非标端面槽刀(加工D42处窄槽)
       T6非标端面槽刀(加工D30~D40槽)

       大概上面这么些刀具,顺序只是简单排了下,实际加工肯定需要微调。有几把非标槽刀,搞焊接的先用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见是次要的,因为不是我在加工。你可以请你们那个“专业”人士详细指出难点在哪?不要笼统地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工艺及刀具!此零件数控车床加工本人认为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只是想证明下我的判断,因为毕竟我有三 十几年没有做车床加工了,现在的技术应该比我们之前发达的多。只是有两把非标槽刀比较麻烦,请问两把非标成型槽刀在数控车床编程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