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检修:日本大金的液压泵,型号是V23A2/3RX-30的柱塞泵

楼主(2013-01-18):
请问哪位大侠能检修日本大金的液压泵,型号是V23A2/3RX-30的柱塞泵,主要的问题是系统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泵突然无压力,重新开启数分钟后压力又降为零,即油液从泄油管路卸掉了。经过检测发现是油液的污染度过大,已经是极度污染了,所以还行哪位大神能够检修,跟我联系,QQ:921200185   我这边是北京的!价格好商量

网友A:
最好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售后吧。

我问了,必须运回日本去检修,我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呢,所以能找国内的

网友:
估计有点困难

网友:
您好,给你QQ邮箱发了邮件,请查收,期待与您的合作

网友:
够呛,我们有一个液压泵,也是日本的,拆开后按上不好用了。他们做的精度太好了

网友:
你的QQ给我一下,我看看呀,还有你把它用照片传给我,我想挑站一下,,好吗

网友:
我们这有个修混凝土罐车液压泵的不知道行不QQ351432272

网友:
不一定是液压泵的问题,我觉得是溢流阀的阻尼孔被杂质堵住了

网友:
依你讲,油温低可以用,油稠,温度一起来就油稀了就不能用了,柱塞泵的柱塞被脏油严重磨损了,修复比较难。磨损程度要打开了才知道能不能修复,建议改造成国产的

网友:
能不能修拆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