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加工哪些刀具高效

楼主(2013-01-18):
T型槽-Model.pdf (9.35 KB, 下载次数: 12) 想请教各位社友,龙门加工中心加工如图所示的两处T型槽,有没有什么高效的刀具,如用普通的T型刀,那不知要加工到什么时候呢。

网友:
有镶刀片的T型刀,你查吧

网友:
刀片式的吧。

网友:
看你数量吧,量不大就用标准的T型槽铣刀慢慢铣喽,量大的话定做机夹的T型槽铣刀一刀加工,看你机床功率,不行就分两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