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形位公差标注(一)

楼主(2013-01-18):
昨天论坛看到有人问关于形位公差标注的问题,今天看了几个图随便拿来大家看看,随便说说,主要关于形位公差的标注,只怕让论坛内的高人见笑,望多多指教。

这是张角铣头的装配图,之所以贴出,个人觉得:任何零件图的标注根本都源自装配关系,没有装配图,零件图只是无根之木无从说起。

装配细节图

主要是说这个,1:保证Φ155的孔与Φ160的孔轴心空间相交,此公差可以说最为重要。
2:保证Φ155的孔与Φ160的孔轴心垂直。
3:保证Φ155的轴心与把合端面垂直。
4:保证Φ160与Φ100的轴心同轴。
5:性质与3相同。
6:轴承靠面,常规标法。

也有如此在技术要求里提的,当然最好是在图中标出,可以以锥孔轴心为基准,标图中AB基准的同轴度;端面垂直度等。

这里的垂直度完全可以改为跳度,上图也是一样,多说一点是,之所以贴出此图,大家可以看看,此图的图底,虽算不上国家标准,也可算是典范了,毕竟有历史的沉积。

网友:
关于大侠说的最后一点,垂直度改为跳动公差。俺以为,还是使用垂直度更合适,因为垂直度可以直观表达设计者的意图。ps,关于第二张图有两点疑问,1,图片中的主轴压盖大剖面线比例看着和角铣头本体部分的比例相同或者相似。2,主轴轴承(双列短圆柱滚子轴承)外圈定位套的上部直径和轴承外圈的内径相同,不便于拆卸轴承外圈。

网友(点评):
1,的却是的,担心看不清所以又切个放大的,2,外套上端做有专门的拆卸豁口,图上没表达出来。 谢谢指教。

网友(点评):
我们厂的主轴端盖也是这种的,开两个或者4个小孔拆外圈

网友:
学习了第一个公差标注,两个互相垂直的孔,可以用这个来标注

网友(2014-09-06):
好帖子,撸主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