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版w7 装cad有戏吗

楼主(2013-01-18):
求各位大侠指点 我正版w7 装cad有戏吗

网友:
有戏,我装过CAD2004 CAD2007  CAD2009,不过我的是盗版WIN7.

网友:
可以
我笔记本是正版

网友:
当然可以啊,我就是正版的WIN7

网友:
可以的,我是正版的w7,用2007CAD盗版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盗版2010 CAD 肿么不行捏 提示什么错误 有一会我截张图上来 各位大侠给看看

楼主:
有办法治吗

网友:
没问题  ,有WIN7版的。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都是32位?
win7应该支持最新的cad了。难道你穿越了?

网友(2013-03-10):
win7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