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推动水平方向的丝杆滑台怎么计算其功率?

楼主(2013-01-18):
我有一机构,现需要一个伺服电机来驱动,已知以下参数,求需要的电机功率:
滚珠丝杆滑台,丝杆导程30mm,丝杆直径15mm,滑台和工件总质量约8kg,所需转速为780转/分,电机与丝杆通过连轴器连接。
请问这样的东西,需要多大的伺服电机来直接驱动?另外,在1000转以下的转速,伺服电机是否能按额定转矩出力?
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你好,首先要看你的丝杆是滚珠丝杆还是普通梯形丝杆,他们的承载力和摩擦系数都不一样,要先算拖动力,和摩擦系数,建议你先找到伺服电机的参数和资料。

网友:
请问你那是做纠偏吗?

网友A:
找本上银或PMI的丝杆资料看看,上面有现成的模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上银或PMI的丝杆资料看看,上面有现成的模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