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水25Mpa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3-01-18):
       最近做了一套小设备,带有一路高压水管,最高压力25Mpa,口径DN50,介质为常温水。
       本人小公司底层工程师,硬着头皮接下项目,周期比较紧张,周围也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高压管路这块基本是现学现卖,按标准出了法兰图纸,由加工厂代购,结果到货后只有法兰没有密封垫,后来我估计加工厂老板为省钱托人自制的,时间紧张,最后不得已自制了透镜密封垫和金属环垫。还有就是加工厂给做了一段DN100的给水管,是靠手弧焊点焊,再用气保焊焊牢的,事后和焊工聊天才知道高压管道需要氩弧焊打底,但是他表示有信心,也有经验,以前焊过高压容器。
       目前设备到了现场,正在安装,客户这边是国企,对高压管道非常重视,特意请了外人来做氩弧焊。
       所以我现在心里有些不安,对25Mpa压力到底怎么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上面两个环节会不会出事,所以想问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这个影响大不大?如果泄露的话问题大不大,主要在哪方面,阀门和给水管都打算用钢板保护的,就是有一对法兰露在外面 ,至少应该不会造成人身伤害。

补充内容 (2013-1-23 15:38):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的情况是,把给水管拉回来,法兰全部沿焊缝切除,重新打磨坡口,管道重制,费了老大劲说服了加工厂老板拉到了压力容器厂重做,做完打算进一步做一下焊缝探伤。

补充内容 (2013-1-23 15:51):
      为了对25Mpa有一个感性的概念,我这里有一个对比也许可以参考一下,目前世界主流的155mm榴弹炮膛压是300Mpa左右,射程在30km左右。

网友:
25mpa压力的确是有点太高了,如果水温不高的话40度以下可以采用液压o形圈,那么法兰端面采用什么型口不好保证有合适的密封圈。但法兰安装密封处要确保安装防护并且要加強。如果想试试25mpa高压水的威力,就找根30mpa以下的液压软管对着空旷地喷射看有多远?还有对着墙在20米以外进行喷射就知道危险程度。

楼主:
法兰形式是跟随阀门的,各不相同,有凹凸面的,环连接面的和透镜密封的,给水管那边用的是突面对焊法兰,出这个图纸的时候对前面的密封都还不了解,只因为平常低压突面法兰用的比较多,然后欧标也有这档的标准,就用了。

网友A:
大哥,你胆子挺大的。。。。没经验就上25MPA的设备

网友(点评):
没事,出事就说是“零食”工整得。

网友:
我理解的25MPA就是在一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加载250公斤的力,具体到现实中,没见识过

网友(点评):
大约200多个大气压了吧,我一看就吓尿了!

网友:
这个还是非常大的额

网友:
水和油差不多吧,按照液压来弄应该行吧

网友:
25MPa表示每平方厘米承受250公斤的压力啊,挺恐怖的

网友:
25MPa是比较高的压力值了,听楼主说的意思,感觉够呛!这不是信心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么高的压力,焊接和检验都是有相应规范的。你做没做打压试验呀,使用压力25MPa的话打压试验至少要做到40~50MPa,做过试验就不怕,没做过的话,心里就会没底。

网友:
胆子不是一般滴大!如果爆管的话,水柱能上几十米高

网友:
DN50还是挺好搞得  我们以前公司是32Mpa DN250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气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最好用压缩机试下压力和密封性

网友:
没事的,你可以参考油缸来搞,用不着透镜密封垫,往上还有250MPa的超高压呢,这才用到透镜密封垫

网友(点评):
透镜连接是跟阀门的

网友:
你去参照一样相关标准 打一下水压 试试

网友:
参照液压标准完全可以。

网友:
高压容器不能随便焊接的! 需要有高压证书的焊工! 再者:高压法兰尽量买标准的,不要差这点钱

网友:
另外你还的打30
·35MPa的高压保压几分钟!高压设备不是儿戏,楼主要细心啊

网友:
感觉楼主不是在玩水,这是玩火啊!

网友(点评):
错了...是在玩气...

网友:
一定要做打压试验,保证在1.5-2倍的额定压力情况下保持15分钟无泄漏。才算合格品!

网友(点评):
小公司没条件啊

网友:
你的东西小,如果焊接做过RT,材料不出大问题的话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胆子挺大的。。。。没经验就上25MPA的设备

我有选择的权利吗,有这经验大都不愿做这种小项目

网友:
25MPA如果你的焊工技术可以的话,电弧焊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如果不是经常焊这一类的估计不行,我以前招一焊工虽然做了好多年,不过焊管道还是不咋的,焊好的东西一试压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选择的权利吗,有这经验大都不愿做这种小项目

又一个给活生生的逼良为娼了

网友:
没事,做好后先试个压。

网友:
好象超过12MPA的就是高压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小心为好,很危险

网友:
找漏点得戴面具(护目镜)哟

网友:
当初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高压水射流辅助切割,20MPa的水在1.5mm直径喷嘴下,可以很轻易的把木板切开。如果你的密封单纯是静密封的话吧,应该也没多大问题。你需要把压力换算成焊接点对应的拉应力,看看和许应力关系。判断行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够专业 学习了

网友:
压力管道设计可以参考相关国家标准,气密性实验,水压实验都要做,这样就有保证了!

网友:
以后做这种设备建议尽量买市场上现成的配件,起码能保证不会有人身安全隐患。20MPA不算高,但是用焊接管就有点安全危险,国家有制造生产标准规定。如果是断供静压测试,人身安全不用担心,泄露降压很快,不会形成杀伤力的射流。

网友:
高压设备的制造要许可证的,不可胡来!!!!

网友:
绝对能把人打两个对穿。这个焊接是要求很严格的,不能乱来啊。再说买法兰和垫片本来就是分开买。法兰一般都是标准件,不用你再出什么图。垫片也是配套的标准件,你的介质只是常温水,一般的垫片都可以。

网友:
打压真的有必要,化工设计手册就这么说的:用1.5到2倍额定压力打压,1.5倍是37.5Mpa,2倍是50Mpa...安全第一

网友:
不知道射程是不是250米了,查查水泵流体方面的

网友:
0.5MPa对我来说就是高压了。。。
你的压力是什么给的啊,
啥泵啊

网友(点评):
高压泵,德国沃马的

网友:
这么大压力和流量(DN50)可是会伤人的咧

网友:
太高了,管子裂了的话,水会很高,突然间的冲击力能将厂房屋顶搞个窟窿出来。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试过10M的水压试验,爆管就喷十几米了

网友:
胆子确实挺大的,我们做蒸压釜的才一Mpa都要经过检验,打压的。

网友:
25Mpa大约为每平方厘米250公斤的压力,水深10米是1公斤压力,250公斤的压力大约在2500米水深处;换言之,如果该压力管口朝天上打水,假设不考虑空气阻力,则水柱可打到2500米的高度。

网友(点评):
我靠 是不是能打低空的飞机了哟...

网友:
25MPA应该是高压了,我们工厂用水水压也才0.6MPA,液压管道一半也就10来个MPA,得注意安全啊

网友:
绝对高压啊

网友:
这是神马设备呀,25MPa,给消防队不但灭火还可以灭人,灭物吧,哈哈

网友:
汽车液压系统检漏只能用纸张或者其他木板来看看是否漏油,绝对禁止用手试,那油直接入肉哦!!!

网友:
好大的压力啊

网友:
25MPa是比较高的压力值了

网友:
我们作过道18MPa的高压水刀去毛刺,(就是工件上有毛刺,用高压水去喷淋)当时电机用了35KW的,用起来吼声很大,有点怕人.还是搂主胆子大!

网友:
我做过48mpa的  用40厚钢板做堵头实验三个m20加3个M48螺栓双O 圈才勉强封住DN125直径   焊接坡口那不是一般的大 必须焊透壁厚30mm的管不是一般的费劲呀 我们是加工工厂现场亲身经历法兰飞后的威力   不是一般的可怕.........

网友(2013-07-20):
25Mpa相当于250公斤压力,我公司是专业生产超高压水射流技术的公司,现最高压力为500Mpa的超高压水切割,现想转让此方面技术或融资,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13244746736深圳市高精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任联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