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斜齿轮中螺旋角和圈数的关系

楼主(2013-01-19):
一晚上都在学习SW画斜齿轮的方法,
(1)如果用齿坯两端面的错位齿形做放样的话,在螺旋角大于一定数值的时候 齿轮中间部分的直径就会小,而两端大。
(2)用螺旋线法扫描拉伸或切除, 这是可行办法,遇到的问题是在画螺旋线的时候怎么能确定齿轮的螺旋角和SW中螺旋线参数的关系,
学生的推断如下,请前辈教诲指导:在定义方式中选择 ‘高度和圈数’ 高度取齿轮宽度,螺旋线的圈数为齿轮的螺旋角与圆周角(360°)的比值, 例:齿轮宽80 螺旋角18°   则SW参数中 高度为80 圈数为18°/360°=0.05
期待前辈的指导和纠错!

网友:
先拉伸,再扭转
看成不成?

网友(点评):
这跟放样会不会是一个道理

网友:
路过,顺便等高手解决

网友:
先用CAXA电子图板的齿轮模块以端面模数代入计算并生成一个齿的齿形,。。。。螺旋线蜗状线,(参数以选中圈数1,算得齿轮的螺旋导程并输入算得的螺旋导程数据,生成一个齿的齿形螺旋线,扫描生成一个齿,这个齿的长度等于算得的螺旋导程,阵列生成一圈所要的齿轮数,根据齿轮的厚度旋转切除得所要的齿厚,拉伸凸台把中间缺失的部分填冲起来,。。。。

网友:
你上网搜 迈迪工具。。。插件 输入参数。直接生成。。各种齿轮蜗杆。伞齿轮。。链轮。,等等。。。很方便,去试试

网友A:
迈迪插件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迈迪插件如图

谢谢,小弟只是想试试用SW画出斜齿轮,有插件当然更省事更精确了哈

网友:
楼主的几何学概念模糊。
“用齿坯两端面的错位齿形做放样的话,在螺旋角大于一定数值的时候 齿轮中间部分的直径就会小,而两端大”。
放样会按“螺旋线”吗?当然不是,放样起始图形和终结图形对应点的连线只会是直线。
在楼主所说情况下,这些直线不与回转轴线平行,而倾斜于回转轴线。
那么,就有一个基本的几何问题描述:倾斜于回转轴线之直线回转轨迹构成双曲面。
双曲面的直观形态,现在国内有一个典型例子,广州的广州塔“小蛮腰”。
有机会去广州的社友可以去一睹“小蛮腰”风采,不然,网上搜索她的图片,也可以直观地知道双曲面是怎样的一个曲面。
楼主也应该找出上学时的教材好好复习才是。

网友(2013-03-24):
好像迈迪插件要收费,有免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