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一铸件,在生产过程中老存在缩陷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19):
我公司有一铸件,在生产过程中老存在缩陷问题,请同行对此件的内浇口及浇口棒的设置给予分析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这是蜡件吧,产品上下两个浇口,长度尺寸如果小的话,方棒侧组;如果大的话平板吊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蜡件吧,产品上下两个浇口,长度尺寸如果小的话,方棒侧组;如果大的话平板吊组

谢谢!内浇口大小为:40*24*21,40*40方竖浇口棒,内浇口处缩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内浇口大小为:40*24*21,40*40方竖浇口棒,内浇口处缩陷

40*40内浇口?那就够大了,你模头用多大的,如果浇口过大,模头不够的话会成为反补,导致浇口给模头补缩,同样会出现缩孔

网友:
打酱油的啊

网友:
什么材质,把组焊好的件拍个照片发上来,包括缺陷位置要标出来,那样才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