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15MPa的液压油缸,请教

楼主(2013-01-19):
第一次设计15MPa的液压油缸,能否有高手指教一二。1mm/s  ,1m/s的规格。
同时,请教诸位,设计的时候油液的密度变化需要考虑吗??

谢谢

网友:
晕,这都敢设计

网友:
哈哈,兄弟你太强了,到不知道怎么答你了,建议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
15Mpa、高压密度变化、  强

网友:
负载?缸径?活塞杆径?缸长度?执行机构速度?流量?

网友:
太慢,太快,密封上想办法吧

网友:
多来点参数还行

楼主:
具体的情况是我不是用油缸传动,而是一个铝合金舱体在水下,由于怕壳体变形导致工作不顺利。所以就想着用一个油缸,来调节内外的压强,能够尽快的达到平衡。所有的参数都不是标准设计。谢谢诸位了。

楼主:
这也是赶鸭子上架,

网友:
是不是搞诺亚方舟

网友:
压力是中等压力,不会有问题。1m/S也是没问题的,格莱圈或斯特封完全满足了。只是慢速度有点悬,这个慢速可能会爬行的。当然还要看负载、油缸大小、使用方法、设计制作水平,也很可能也能满足1 mm /s速度。

楼主:
谢谢指教。顺便请问有高手用过耐压超过15MPa,并且密度低于水的非金属材料吗。

网友:
你的这个要放到多深的水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