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G7.5过滤器问题

楼主(2013-01-19):
     我的UG7.5过滤器一片空白了,具体情况是画好草图以后,比如我拉伸曲线,但是只拉伸单条曲线,想在过滤器里面选择单条曲线,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啊?
   如图

网友:
重启电脑,打开软件试试,不行就卸载掉重新安装吧!一般情况都会有这样的!

楼主:
重装了的,还是老样,好像只要装过一次第二次装就默认以前一样,快捷键啊,图标位置这些。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把角色调正下,相互切换下,变成完整菜单模式

楼主:
已解决,重置了所有工具条设置。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