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传动,竟然振动!

楼主(2013-01-19):
转速1500RPM,  电机1470RPM,两带轮均做了动平衡
温升不高,正常。但就是振动!主轴头上也不带任何负载。
请大侠们指导!!

楼主:
主轴头上也不带任何负载。

网友(点评):
如果能用图片贴出来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将会更高

网友(点评):
不能贴图啊,

网友(点评):
1,右端轴承可能性最大,可以的话给位滚珠得。2,皮带颤动,3,共振

网友(点评):
轴的原因吧,轴太长,刚度不行,一端发动机输入,另一端输出,两端受力后有挠度,在高速下有离心力,不震动才怪!

网友(点评):
设计有问题,不震动就奇怪了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是不是共振了

网友:
别人跟你请教问题,还得让你花钱他才告诉你问题是什么。你会怎么办?

网友(点评):
明白,我在想办法,如何直接看到。还不会弄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楼主:
振动 振动

网友:
请问,1、轴芯 2、主动皮带轮 3、被动皮带轮

这3个零件做过了动平衡的调节了吗?

如果没有,请先去做动平衡的调节,之后再回来回帖说下结果。

楼主:
两带轮均做了动平衡
主轴就不要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带轮均做了动平衡
主轴就不要做了吧

轴也要做动平衡,还要检测主轴轴头和轴承部位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对!同轴度!

楼主:
而且振动是从3.6-6.0周期变化。

网友(点评):
我个人估计你这个是拍振。单个设备运转振动较小,但是一起运转就振动厉害而且振动频率较低。估计在两个转速的差值。一般要使两个转动频率相差10%。要么现在想办法改变振动频率。

楼主:
主轴 最 轴头跳动0.4,头有点弯,但两轴承位置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主轴 最 轴头跳动0.4 ??!

网友(点评):
换根轴试试吧,轴头弯了,轴头本身就不平衡了。加之机座料小,很有可能引起共振,将此震动放大。

网友(点评):
0.4的跳动,要在我们公司,直接就是废品,最低要求要到0.1,否则必须震动,如果修复后还是震动,就加装4个橡胶减震器,如果还震动,那么就要想办法加重底部重量,或者加宽机架。看你这东西就 像头重脚轻的。

网友:
电机的安装座太薄弱必然振动。

网友A:
道友请参考以下情况:
1-2组皮带轮的安装平面是良好(用跟线就可以量);
2-皮带张紧力控制是否得当(可以先试试松点震动有无改善);
3-设计传动比好像接近于1,那么可能在运转时发生同频率共振;
4-该装置是否固定良好,水平调好;
剩下的就是类似于轴承精度和转动体加工精度

网友(点评):
设计传动比好像接近于1,那么可能在运转时发生同频率共振;这到有可能。有这方面同频率共振资料吗?谢谢!

网友:
设备水平怎么样?

网友B:
先让电机带动主动轮空转,看看振动怎样,如果振动大,表明电机和主动轮需要调整,至少怎样调整,得看实际结果,如果振动很小或者不算振动,那么问题就出在主轴及其相关的部位了,慢慢1个个排查,找到问题点,才好想办法解决

网友:
先让马达不带皮带空转试试,看看是否电机的平衡性有问题,否则就是主轴的动平衡问题!!

网友:
底座配重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友请参考以下情况:
1-2组皮带轮的安装平面是良好(用跟线就可以量);
2-皮带张紧力控制是否得当(可以 ...

设计传动比好像接近于1,那么可能在运转时发生同频率共振;
就是这个道理,你说的很对。
但是
以前是: 电机1470RPM,传动1402RPM,OK
现在是:电机1470RPM,传动1545RPM,不OK了
请大侠指教!!

网友:
1,右端轴承可能性最大,可以的话改为滚珠得。2,皮带颤动,3,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传动比好像接近于1,那么可能在运转时发生同频率共振;
就是这个道理,你说的很对。
但是

共振

要查哪里是共振区

或者你直接把所有的连接位都加强

网友:
看图是箱体的原因

网友:
无皮带时振动不,有皮带振动?振动频率多少?

网友:
可能是轴承的原因,换成圆锥滚子轴承试试?

网友(点评):
圓柱式滾子軸承亦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头上也不带任何负载。

轴承可能选配的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头上也不带任何负载。

检查两轴承位同心度

网友C:
右边的轴承可以用成对安装的角接触轴承,增大支撑的刚度,另外调整一下电机的位置把皮带松松。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您是想修复这台设备,还是准备生产这种设备?

网友:
问下 轴与带轮配合部为什么要做成锥形?

网友(点评):
对中性好

网友:
考虑下共振

网友:
头有点弯不振动才怪

网友:
轴弯了,现两轴承位不同心,上面还装有带轮,那离心力也跟着大了,也就产生了振动啦

网友:
右端轴头的锥面部分和轴上棍子轴承的安装面同轴度怎么样

网友:
做下动平衡,在装配中,最好选在恒温车间

网友:
肯定会有振动吧。。。你的连接件又不是纯刚性连接

网友:
考虑测下固有频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带轮均做了动平衡
主轴就不要做了吧

主轴肯定要做的

网友:
对于前面说的共振之类的我也不太懂。。。我建议检查下两轴承的同轴度,将轴承改成可调心轴承。。。

网友:
估计是共振的问题

网友:
呵呵头都歪了能不振吗。

网友:
我怀疑你电机带轮和主轴带轮,按上皮带后,皮带拧劲。皮带轮锥面固定,  轴向距离定位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让电机带动主动轮空转,看看振动怎样,如果振动大,表明电机和主动轮需要调整,至少怎样调整,得看实际结 ...

这个思路很清晰,我也觉得两个方面:
1.马达减震。
2.主轴同轴度。

网友:
是不是与箱体共振了呢

网友:
把电机置外安装,检查是否振动,不是的话,那就是共振了,是的话,就是后轴承的问题或者轴的问题

网友:
看了下前面几页的回复,没有人提到装配问题。首先说明,我没水平,只是提个建议。不知楼主装配方面怎么做的。换人现场装个试试?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赏赐

网友:
看看轴的定位情况,看看哪的间隙大了。从受力尽量平衡和各个处的精度着手检查问题。随便说说,自己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传动比好像接近于1,那么可能在运转时发生同频率共振;
就是这个道理,你说的很对。
但是

轴的额定工作转速一般低于转子的一阶临界转速n1,或者介于一阶临界转速n1与二阶临界转速n2之间。前者称作刚性轴,后者称作柔性轴。
在技术改造中随意提高转速,则机器投入运转时就有可能产生共振!!!!!!!!!!!!!

网友:
用的什么轴承配对?

网友:
换更主轴试试!!!!

网友:
共振的话只能改转数或改配套皮带轮的大小了

网友:
哥们,,你这个太差了,主轴跳动,0.4,转速高了肯定要震动的哦,作为主轴轴承的话,一般跳动在0.01左右,你这个差太多,动平衡要除了轴承以外,主轴上所有的配件装在主轴上一起做动平衡才有效,你的轴承选择也有问题,没有控制轴向窜动的,还有看不出你的径向跳动靠哪个轴承控制和调整哦。

网友(点评):
轴承配置不科学是最大的原因。一端固定一端浮动,或者左右各一个圆锥滚子轴承也是可以的。你的现在这种轴承配置,根本就无法调整径向跳动。楼主发现的震动,应该就是轴承在游隙间来回摆动引起的。看看设计手册的轴承

网友: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有时间和我们说一下问题在哪呀
用变频器调整电机速度,看是不是1500是共振频率(摘掉皮带试)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所以要换个全新的很有可能成功

网友:
两轴承座中心同轴度!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轴承润滑不良造成的,也许使用一段时间会改善。

网友:
皮带涨紧力大,导致主轴偏心,床身刚性不足,最后导致振动

网友:
转速是多高呀

网友:
看评论来了~ 菜鸟学习

网友:
是否能加个飞轮  增加转动惯量

网友:
看看别的零件

网友:
本体看着很脆弱、轴承选的也不对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三角带还是多楔带呢?
如果是三角带用的是联组形式的么?因为三角带批次不同,长短会有区别,建议用联组的,这样能避免大小不一样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抖动也有可能,皮带方面可以找我。miy-flex@foxmail.com

网友(2013-02-27):
跳动0.4不震动才怪呢

网友:
带上负载可能会好些,但电机转速肯定会下降。

网友(2013-03-31):
左端是深沟球轴承,右边是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在靠近轴端外圆上车一沉割槽,然后做几个小块   用螺钉拧上去,调节动平衡,这样就可以消除震动

网友D:
没有进行惯量匹配,刚度小,共振了。

网友:
自己做机器从来没对振动考虑这么多,看回复增加不少知识

网友:
楼主是在做卧式离心机吗?底座配重不够,主轴跳动太大,

网友:
轴的圆跳动是不是过大

网友:
不振动才怪?

网友:
轴太长,同轴度不够产生跳动

网友:
电机座加橡皮垫试试

网友(2013-05-28):
你的主轴孔是在两块板的侧面镗孔的,再镶了几块圆柱做轴承座,要两面镗孔,精度难搞,多加的零件需要内外的加工,加工过程中工差难保证一刀下的精度.
左端球轴承,好像都不能保证将轴承与轴压紧,没有锁紧螺母加台阶,好像有些薄片,是在压轴承,还是在挡油,右端的圆柱滚子轴承,不能限制轴向.
要左端不跳,你的轴承座需要改设计,轴需要左端加挡台及锁紧螺母.
两端的同心度,最好一个整体的轴承座,通孔,修两边为精度,中间加大无精度,长镗杆一刀下.图中好像是小.

网友:
不知楼主遇到的具体现象是什么?可否说出来!

网友:
共振确实很棘手

网友:
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
看完回复,学习了,解决问题过程有意思!

网友:
0.4的跳动,夸张了吧

网友:
你组装在一起后作了平衡吗?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加工,装配.人员都有可能

网友:
路过学习的,共振和拍振是什么区别。

网友:
我想代理几款英国的联轴器和各种阀门之类的产品。有内行的人一起研究吗

网友:
高速旋转件必做动平衡,不做必振动。而且轴承很快坏掉。

网友(2013-08-17):
最好的办法是测得各种工况下的曲线,然后数据处理,分析是哪部分振动引起的。

网友:
两端轴承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1、检查皮带张紧;2、检查底座的刚性;3、检查轴承与轴的同轴度;4、检查轴承安装位置的配合是否合适。

网友:
结果是什么原因呢?楼主说明一下吧

网友:
主轴 最 轴头跳动0.4?这么多

网友:
这样的安装方式对箱体的加工要求很高吧

网友(2013-10-14):
不知道问题后续如何?看了下,电机的底座就太单薄了。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轴承可以用成对安装的角接触轴承,增大支撑的刚度,另外调整一下电机的位置把皮带松松。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皮带轮轴为什么考虑用锥形轴而不采用锥套,谢谢。

网友:
那边加个配重轮

网友:
看图和描述。这传动比接近于1啊。两轮又那么近。震动应该是由传动部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传动比好像接近于1,那么可能在运转时发生同频率共振;
就是这个道理,你说的很对。
但是

hao

网友:
只用深沟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径向力承受小,考虑更换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让电机带动主动轮空转,看看振动怎样,如果振动大,表明电机和主动轮需要调整,至少怎样调整,得看实际结 ...

赞一个

网友:
估计是2个轴承不同心导致的。要将主轴与轴承做一个主轴套(如果忽略电机本身的振动的话。)

网友(2013-12-19):
电机座是不是单薄?主轴箱是不是单薄?同轴度?轴的钢性?轴的跳动?都有关系的

网友:
轴承型号不一样

网友:
如果像车床的皮带轮那样做成卸荷带轮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新人没看懂,请问大侠你的左边的轴承如何好装?好像在轴的右端台阶比轴承内圈高,这样装配怎样装了,要不是两个轴承之间有个长套筒还是?
新人有看不懂?!~

网友:
设计考虑欠佳。两端轴承是否同心。关注一下轴承参数

网友:
1.购买一个磨床的动力磨头,用的是静压轴承,很平稳

2.建议左边用双排调心滚珠轴承,

3.检查轴承座两端安装孔同心度,

4.从动轮带轮的动平衡

5.从动带轮,建议用标准锥套带轮,用过的人都说好

网友:
好 不錯 學習了不少東西,非常實用,謝謝!

网友:
做了动平衡
主轴就不要做了吧
但两轴承位置是好的

网友(2014-05-11):
转速不高呀,先查装配有没有问题,看看轴有没有跳动

网友:
机架上装配的轴承位置的同心度做了吗?
还有可能是机架太轻了。

网友:
估计地角的面大,没跟产生共振。

网友:
转速略快,你的主轴明显有轻重,干脆弄跟光轴,轴承用锥孔的,你轴承一个大一个小两个轴承居然是有大小的!电机托带轮居然还带加速的!

网友:
轴承配置明显错误,建议参考一下机床主轴设计

网友(2014-06-10):
动平衡~~校核对了么

网友:
用排除法吧。
先把皮带脱开,主轴不转,电机带着带轮空转看看。
然后再想办法让主轴转起来看看,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至于怎么让主轴旋转起来,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有两种可能 第一,基础需要加固 最好是混凝土浇筑 第二,两带轮的轮槽没在同一个平面内

网友:
振动这个问题真是不好解决,机子只要动过,就不好说,尤其是国产的玩意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D:
没有进行惯量匹配,刚度小,共振了。

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共振

网友:
是不是zhou本身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期待解决的结果。

网友:
轴的同心度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把棍子轴承换成推力球轴承,或全部换成推力球轴承,全换成深沟球轴承也行,你试试。

网友:
把辊子轴承换成推力球轴承,或两个全用推力球轴承

网友(2014-09-25):
可能是是支承轴的机械结构在转动过程中有变形,导致轴在转动时受力不均,机械结构的振动导致轴的振动,需要保证支承结构的振动微小才行。

网友:
看的不懂

网友:
震动是最让人头痛的事

网友:
先把马达换了,试试

网友:
在轴中间增加支撑试试看,两只单个轴承太单薄了

网友(2014-11-17):
可以参考下磨床的结构,磨床的动力魔头,回转精度高,振动很小

1.磨床采用齿形三角带
2.液体静压轴承
3.另外可以采用一头双排圆柱滚子调心轴承,一天采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检查或调整以下二点:1、轴承游隙;2、轴承与轴、轴承与孔间的配合公差。

网友(2014-12-22):
没有振动测量结果,一起分析都缺少依据!

网友(2015-04-25):
79楼说的不错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农村的打米机,小型那种,估计和这个结构差不多,用起来的时候振动很大

网友:
先找根源,1.跟皮带是否有关;2.测下轴位两次的跳动度合不合格,有可以跟轴的加工有问题;3.电机有没有问题;4.所有固定了螺丝没有锁紧;如果还是没有问题的话就只能从减弱方向出发了,加配重或防震器。

网友:
从图示比例看,机座有点单薄。

网友:
不小心点进去了 扣了10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带轮均做了动平衡
主轴就不要做了吧

主轴要和转鼓一起做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 最 轴头跳动0.4,头有点弯,但两轴承位置是好的

0.4有点大啊  一般离心机0.2左右

网友:
加工和装配肯定没到位,还有那个皮带都是三角带吗?怎么需要这么多,你把它换成多楔带会有好处

网友(2015-06-02):
主轴做一个动平衡测试

网友(2015-07-02):
0.4的跳动还平衡?建议换根轴试试。我也遇到过轴不平衡。

网友(2015-08-17):
左右两边承受的力不同吧

网友:
带轮、皮带引起,开图传动比像是1:1,可考虑联轴器直联

网友: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最近也遇到这方面问题,除了动平衡可能外,那个锥面加工精度(对两轴承位的跳动)应该也影响很大

网友:
共振的问题吧

楼主(2020-04-20):
几年了,回看到这个帖子,统一回复各位大侠,此机器属于部分重新利用。轴承不同心,周期性咬滚子。因为利用旧轴,轴被使用时间较长后,轴头部跳动会大一些并有些腐蚀,所以测量方面难以精确。很多情况下轴头因为不均匀的腐蚀跳动较大,轴是好的。后期了解此设备使用过程中受过内部撞击,应当是当时的轴内部两轴承间弯了,弯的不多,所以不明显,后期速度稍作提高影响很大。因为原速度没有啥问题,所以迷惑性较大,钻入了共振的迷雾。谢谢各位。

网友(2020-05-21):
轴承轴向游隙引起的振动吗?

网友(2020-08-28):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