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孔的配合,如何设计

楼主(2013-01-19):
孔的材料是铝,轴的材料是不锈钢,设计要求:轴孔配合后轴不得松动,且拉力大于50N.  各位大师请赐教8 T# b5 I$ G; {9 ]% Q

网友:
先根据两者材料的摩擦系数算下压力要多少

楼主:
还要算压力啊?深奥!使用过盈配合怎么使用呢

网友:
你提供这点参数够干嘛?

网友:
查GB5371,过盈连接的计算步骤与公式。

网友:
如楼上所述,提供的数据确实太少,根本无法计算。

楼主(2013-02-28):
不锈钢轴的尺寸是F6.0+/-0.5,与材料为铝的孔配合,应如何设计,使得轴孔配合后轴不得松动,且拉力大于50N.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