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图中活塞如何精确的2此定位 要求成本低

楼主(2013-01-19):
由于技术原因 如图本人要设计一结构要用到油缸总行程是200mm 尺寸如图 要求活塞运动时有三次停顿,此三次的距离要求正负误差不超过0.5mm(本图是示意图画的比较简单 大家见谅)
  如果要在液压系统和油缸 或者在电路上改进有什么好的方法 当然是成本越低结构越简单!!

网友A:
可以用光栅尺和硬限位,我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光栅尺限位,如果时间间隔长,活塞杆在自重下会自己缩回去么?

网友:
2#的可以,财大气粗的可以用电缸什么的

网友:
如果没有速度要求、无重负载就好办,因为不牵扯到加减速,用普通6通径换向阀+液压锁+接近开关就行。如果要求高速度下停止,或者是重负载,得要考虑加减速,就必须用到位置传感器,想便宜可使用拉线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光栅尺和硬限位,我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做的

  兄弟 能不能说具体点 本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希望多多指导点 由于项目很急 所以希望快点回复!!!

网友:
负载稳定不?稳定且不快的话,减速限位加停止限位。

网友:
可以考虑位移传感器及比例阀或者伺服阀【比例阀】控制, 如果楼主需要比例阀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
在高速运转下如何精确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能不能说具体点 本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希望多多指导点 由于项目很急 所以希望快点回复!!!

在你三个停止点分别设置三个可移动硬限位和缓冲器,液压缸前头连接的工件或者其他的什么跟光栅滑块相连接,然后通过光栅控制液压缸阀的开闭。因为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我只能把我自己的告诉你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用类似那种叫数字缸的结构+3个电磁阀轻松搞定,精度还高,成本也能控制,开环控制

网友:
普通油缸 后面钻孔 加装内置式位移传感器   用PLC控制

楼主:
可以用编码器吗?

网友:
三个精确位置仅用油缸就很好解决。即不需要位移传感器,也不需要什么数字阀编码器之类。如下图两种,两种产品我这一直设计并生产。第一种活塞有三个位置,第二种活塞有四个(也可以用三个)位置。
第一种:

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