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折在零件里怎么办

楼主(2013-01-19):
丝锥折在零件里怎么办???????

网友:
需要把丝锥退出来,可以在丝锥上焊个螺栓,考虑加热会不会影响表面变形!再用工具拆出来

网友:
可以用酸腐蚀掉,还可以放点腐蚀掉

网友:
放电腐蚀掉

网友A:
直接气割,割了补再打,再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气割,割了补再打,再攻丝

M12的,比较小

网友B:
据说一般用电火花。不过我们都是一点点硬敲碎了拿出来

网友:
电火花蚀掉 中间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
通孔氧气割,盲孔电火花。

网友:
最好用电火花,没有就慢慢砸吧

网友:
Solid Edge实践与提高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一般用电火花。不过我们都是一点点硬敲碎了拿出来

丝不坏了吗?

网友:
以前攻M3的丝,丝锥断了就用铣刀铣

网友:
零件不大的话电火花简单

网友:
火花机打

网友:
小型零件直接拿去做模具的厂家用电火花机打掉,大型设备就买一个手提的电火花机,专门被生产来给你这样的场合使用的,无锡这里好像有生产厂家,你找找吧。

网友:
直接用铣刀踩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12的,比较小

M12就好取了,10以上的在孔里放些电焊条药皮,然后烧焊接出来,基本都能取出来

网友:
如果工件不怕变成,用火枪对着烧,有点红了藏到石灰里头,冷过后用钻嘴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M12的,比较小

这个方法不管你的丝锥大小,都可以用的

网友:
市面上有便携式电火花破碎机,专门对付钻头和丝锥断裂的

网友:
用钻花儿把丝锥敲碎,如果太深可以用电火花打

网友D:
焊螺栓然后拧出来!

网友:
放电加工,已经断在里面了,
我们提供的滴螺松是没有断的时候,可以帮助取出

网友:
合金铣刀铣。每次铣一点,有电火花最好。

网友:
我们公司断丝锥都用电火花,不伤螺纹。

网友:
用夹子慢慢回吧

网友:
对电火花。

网友:
露一点头的话用小錾子慢慢的踢

网友:
用电火花打呗,要么直接洗掉,起来重新打孔攻丝。

网友(2013-03-24):
现在都用穿孔机了,特快

网友:
电脉冲处理,很快的

网友:
一般是用电火花,关键也要看是从什么位置断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卖专用工具的

网友:
直接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是好,成本高啊

网友:
用螺母焊在丝锥上,在周围用泥巴糊好,(减少焊接变形),用扳手慢慢拧下来,注意力度哦!

网友:
一点点硬敲碎了拿出来

网友:
真是什么方法都有,如果短在机床上,不能拆卸如何弄?

网友:
清除折损丝锥用钻头

网友:
这个是比较难弄,没好办法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2就好取了,10以上的在孔里放些电焊条药皮,然后烧焊接出来,基本都能取出来

兄弟能否详细说下什么“烧焊接出来”?谢谢

网友:
不锈钢就用酸腐蚀掉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个,用钳子拔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通孔可以用线气割加工。盲孔就用电腐蚀。

网友:
可以考虑穿两根钢丝进入两边,到底后,将两根钢丝像卷麻花一样反向转出来。

网友(2013-09-07):
专用工具,好多地方有卖的

网友:
敲碎是可以的,电火花也可以

网友:
我们都是用电子穿孔,电火花价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螺栓然后拧出来!

12的丝锥啊,怎么焊?还有敲碎的那些,如果是全断在里面,敲碎的话丝也差不多烂了,电火花最保险,再不就做个三爪起子慢慢转出来

网友:
找钳工抠

网友:
在丝锥上采用铜焊的方式焊个螺栓,可以退出

网友:
可以考虑用线切割割下来

网友:
电火花比较靠谱

网友:
盲孔如果平面度要求不高建议先清理丝锥里面的铁削 ,然后找个1.5的冷板钻10MM的孔和断丝锥焊接有百分70的可能取出
如果不行的话就建议电火花,不过我不得不佩服你M12的你也能整断人才